请问这里该如何防松好?

楼主(2017-12-21):
如图,φ8圆棒前后运动,白色套环为固定件,销钉通过螺纹连接锁在φ8圆棒上,圆棒前后运动,带动销钉在白色套环滑槽运动,从而使φ8圆棒旋转运动,但问题来了,因为φ8圆棒一分钟往复运动两次,用久了销钉就会松脱掉,大神们有什么好方法防松,注:销钉螺纹为M3

网友A:
m6的淬硬钢销子配H6的孔,压进去。
固定套调质一下,固定套外侧到移动轴最大行程处添加一个橡胶密封罩;
在圆棒与固定套接触行程中间,车几个油槽,添加粘度3#以上锂基脂;

网友:
出头外铆一锤子

网友:
套口上火,销钉戴滚套,加润滑脂。

网友:
用螺纹连接销钉好像有点问题,不如改为过盈配合,直接砸进去

网友:
这么小的螺丝只有加螺纹紧固胶了。

网友:
正常右旋螺纹不会掉吧?你试过了?

网友:
简单粗暴

网友:
如果改成穿透双出销轴,双导向槽,强度和成本能否接受?

网友:
他的销钉是螺纹连接的,铆一锤子有用吗?

网友(点评):
出头那反向铆过来

网友:
三楼的建议不错,铆接固定死!

网友:
以前在测井仪器上看到过这种运动方式,是直接铆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6的淬硬钢销子配H6的孔,压进去。
固定套调质一下,固定套外侧到移动轴最大行程处添加一个橡胶密封罩;
...

2楼的方法好。

网友:
根据销的受力方向选用左旋或是右旋螺纹试试

网友:
来学习一下,我觉得应该减小销钉和槽的摩擦,用楼上其他人的方法,楼主自己考虑,摩擦小了,润滑好了,就不会容易吊了

网友:
上面都是大神  方法都有效

网友:
建议楼主更改结构
这种摩擦力大,圆柱面精孔加工精度不好保证(孔轴线与轴轴线垂直度),螺纹部分存在松动或断裂风险,
建议:
1.圆棒两端加直线轴承或者无油衬套,2.圆棒中间铣扁,3.用直径5mm的圆柱销加卡簧,4.中间轨迹部分建议滚动摩擦。

网友:
轨迹不顺畅带来的摩擦阻力,会转化为螺栓的剪切力,负载过大,时间久了,螺栓自然会变形,松动,所以采用销子应该,还有减少摩擦力,还要接触部分,改为滚动摩擦

网友:
顶螺纹胶,因为你固定螺纹这么小,摩擦扭矩也不会很大。

网友:
在圆钢上加扭力弹簧行不,松就送吧,反吹还会紧贴着一边运动

网友:
如果结构不能改,可以试试乐泰243螺纹固持胶,比弹性垫片好使。

网友:
前面说了很多办法。个人认为,动作频率比较高,减少摩擦力才是根本解决办法,否则磨损非常严重。

网友:
孔钻穿园柱;在螺纹头部钻一小的孔;用冲头冲一下;相当于把螺纹头部的几扣破 坏掉。就不会掉了。

网友:
一滴螺丝胶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m6的淬硬钢销子配H6的孔,压进去。
固定套调质一下,固定套外侧到移动轴最大行程处添加一个橡胶密封罩;
...

厉害!
请教下,他那个曲面长条孔怎么加工的,感觉要上五轴加工中心才行啊

网友:
顶一下,大家快过来看看,给出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