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凸轮设计请教

楼主(2017-12-21):
最近设备上用到凸轮机构,由于以前没用过类似的,想请教下:
已知:1、从动件向下压力是10N;2、凸轮想用步进电机驱动(凸轮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尽量小点);3、凸轮盘转速在速度1转/0.8秒;
随便请教下:日本、德国或是美国有比较好介绍凸轮设计的相关书籍吗,国内的看的太懵逼了。

网友A:
速度不快,压力不大,所以构件的强度疲劳基本不用考虑,还有高速的问题也不需要考虑。就差计算电机的扭力,用sw,motion软件分析下就可以了。问题不大。

网友(点评):
想电机力尽量少,就增大基圆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不快,压力不大,所以构件的强度疲劳基本不用考虑,还有高速的问题也不需要考虑。就差计算电机的扭力, ...

我现在想用0.22N.M的35步进电机,不知道可行吗,对了这个我想选用正弦加速度(摆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想用0.22N.M的35步进电机,不知道可行吗,对了这个我想选用正弦加速度(摆线)。

没凸轮尺寸是没办法的

网友B:
总要先确定了外形尺寸,才能定电机

网友C:
有一本美国的书,你自己看看要不要下

CAM DESIGN.pdf

网友(点评):
就怕读不动了。

网友(点评):
楼主说要美国日本的,美国的当然是英语。哈哈

网友D:
如果加工精度达不到,还是不要选用此类机构的为好

网友:
玩凸轮的都很牛逼!

网友E:
没做过这种,不能用偏心轮代替吗

网友(点评):
如果升程有时间要求的话,不能用偏心轮代替。

网友:
羡慕用凸轮的大拿

网友F:
电机的功率大于从动件的功率就是了。从动件按曲线倒数算出速度。

网友:
没玩过凸轮,期待大侠的出现

网友G:
应该问谁搞凸轮的,有木有内部资料发些

网友H:
      不要把凸轮想的太复杂,中国人其实都聪明的很呢,所谓的那些个鬼表格参数曲线什么的,只是因为我们平台不够,没法很深刻的体会,只能看些纯理论的又有点儿费事儿。      楼主这个问题别怕,把机构运动,常用力学问题搞一下基本就能分析出来,虽然不能高大上的给出理论公式,但还是可以简化等效成实用性的一些算式。

      当然,任何学问都有其高级别的研究,如果是实用性的,大可不必太过纠结,用几次(这个你懂得,一定要设定好“成功”系数啊,就像我们做重要设备给的安全系数一样),再结合理论,就升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要把凸轮想的太复杂,中国人其实都聪明的很呢,所谓的那些个鬼表格参数曲线什么的,只是因为我们平 ...

是的,实用为主。现在项目赶着急来不及细致研究了,只能把把电机按照大的选了应付先。样机后期还是很多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问谁搞凸轮的,有木有内部资料发些

没有认识搞凸轮的,楼主有认识的吗,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的功率大于从动件的功率就是了。从动件按曲线倒数算出速度。

这个说的太抽象了,我还没来得及理解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做过这种,不能用偏心轮代替吗

偏心的上下有冲击,我想选用正弦加速,这样冲击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加工精度达不到,还是不要选用此类机构的为好

其实精度要求很低的,主要想利用正弦加速度凸轮来减少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本美国的书,你自己看看要不要下

谢谢你,看图片还是能看的懂受力分析的,英语只能靠谷歌翻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要先确定了外形尺寸,才能定电机

尺寸是凭感觉弄的,因为基圆很小,怕扭矩不够不。

网友(2018-03-02):
@建高五金 升程有时间限制,如果不是太复杂(一阶,两阶导以上)的要求,通过电机变速也应该可以做到。
应该说偏心轮也是凸轮的一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加工精度达不到,还是不要选用此类机构的为好

版主新年好!
关于加工精度,如果是凸轮分割器或者复杂的曲面凸轮,对精度要求非常高,没把握不要搞;
如果是普通的,例如平面,端面,应该还是好加工的吧。热处理,打磨,配合滚子,应该还是值得推荐使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速度不快,压力不大,所以构件的强度疲劳基本不用考虑,还有高速的问题也不需要考虑。就差计算电机的扭力, ...

黄工新年好!
关于凸轮的自锁(从动件逆向驱动cam),黄工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