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为什么发抖!

楼主(2017-12-21):
开车时车身抖动,是很多人都会碰到的问题;尤其是使用年限较长的车子,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实际上,车身抖动并不是平白无故产生的,它是一种信号,是来告诉车主,汽车要做检查了。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汽车发生抖动,到底是哪些地方出现了问题。

一、怠速时车身抖动

如果汽车在怠速时,车身抖动,可能是下面这些地方出现了问题:

发动机积碳较多,节气门太脏或喷油嘴的积碳过多,是汽车发生抖动最可能的原因。在发动汽车时,在积碳上面的燃油会被发动机吸进汽缸之中燃烧,由于发动机的可燃混合气体量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所以冷启动时就会出现车身抖动的情况。通常只要按时清洁节气门等油路的话,那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点火系统故障:这也是怠速时车身抖动的重要原因。如果火花塞、高压导线、点火线圈出现问题的话,那启动车子车身也会抖动。这时你可以检查一下火花塞的积碳是不是太多了,必要时也可以换个新的火花塞。

油压不稳造成抖动:如果油泵供油压力异常后进气压力传感器数值不准确,那也是会发生抖动的。此时可以查看一下油压,需要更换的话,就要及时更换。

二、行驶过程中抖动

1.轮圈失圆
通常如果轮胎受到强烈的撞击,则会导致轮圈失圆。尤其是一些较为扁平的轮胎更容易出现这种问题。轮圈要是失圆,那要想恢复成原状基本是不太可能,为了自己的安全,还是要重新换个轮毂比较好。
2.轮胎失衡
有些车主在更换新的轮胎时,没有做轮胎动平衡的习惯,所以汽车在高速运转时,就会出现方向盘发抖的情况。通常只要到去做个轮胎动平衡就可以了。
3.轮胎变形
你用手抚摸一圈轮胎胎纹的地方,要是感觉到胎纹呈锯齿状,或某条轮胎有个很突出的凸起,那轮胎就是变形了。一般轮胎被尖物扎到,也会出现异响和抖动的情况。这时就要换轮胎了!

4.方向机横拉杆球头磨损过度
方向机横拉杆球头是活动的,所以难免会出现磨损的情况;不过要是磨损过度的话,那在高速行驶的情况下,转向会不准确,而且轮胎也会抖动起来。这时,要去修理店去修理下。
5.方向机固定橡胶衬套磨损
通常这种问题基本是不会发生的,但为了以防万一,检查一下还是比较好。这种问题是很容易发现的,只要你稍微观察一下就好了。如果方向机固定橡胶衬套有磨损,那在转动方向盘时,方向盘会有抖动的情况。

三、传动轴变形抖动

如果车辆出现碰撞,或剐蹭到坚硬的物质时,比如马路牙子、石头等,那传动轴螺丝可能会有松动甚至是脱落。如果传动轴发生问题,那汽车在加速的时候,抖动的感觉则会更加明显。

网友:
没车 不抖

网友: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发动机或者轮子问题,但是我没有车

网友A:
明天细细地体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天细细地体验一下

有钱银啊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