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线切割加工误差的7点原因

楼主(2017-12-21):
  1、材料变形引起的精度误差,这方面就需要加工前期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工时也要采取响应的办法,线切割的经验就在这里了。

  2、数控线切割机床本身原因造成的精度误差,这方面主要指的是机械精度,一般来说精度在0.02-0.005mm之间,如果超过,那可能就是机床在出厂时就有的问题了。
       3、计算失误造成的精度误差,这个是人为的原因,就算经验老道的师傅也会有发生,不过是可以通过验算,试加工来排除的。

       4、导轮跳动,配件是有使用时间的,就像食物过了保质期,就不能用了是一个道理

  5、钼丝应长时间加工导致的损耗没有计算造成的精度误差,这个小细节多多注意就没有问题拉。

  6、丝杆与螺母之间的间隙造成的精度误差,需要定时检查并调整

  7、数控线切割X、Y轴失步造成的精度误差,调整就可以啦

电火花线切割加工简称"线切割"。它是采用电极丝(钼丝、钨钼丝等)作为工具电极,在脉冲电源的作用下,工具电极和加工工件之间形成火花放电,火花通道瞬间产生大量的热,使工件表面熔化甚至汽化。线切割机床通过XY托板和UV托板的运动,使电极丝沿着与预定的轨迹运动,从而达到加工工件的目的。

网友A:
楼主原创的吗?
我说两点:
1,工件变形。把一块200*200*10mm的气割下料买来的A3钢板单轴走直线割下200*10*10 的一条,肉眼能看到,弯的。
2,让刀。类似铣削让刀的概念,借用了这个词。在大电流快速切割,单边切割,会比较明显。

网友B:
感谢 又多学习了,实际上就是这些各种经验放到一起如果落实到生产中,生产过程一定是标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原创的吗?
我说两点:
1,工件变形。把一块200*200*10mm的气割下料买来的A3钢板单轴走直线割下200*1 ...

请问您提到的这两点,有什么办法避免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原创的吗?
我说两点:
1,工件变形。把一块200*200*10mm的气割下料买来的A3钢板单轴走直线割下200*1 ...

层主推荐的验机方法很好,可以检测出设备的实际加工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 又多学习了,实际上就是这些各种经验放到一起如果落实到生产中,生产过程一定是标准的

生产过程一定是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