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纹公差等级

楼主(2017-12-21):
最近接了公司辞职的人的图纸,有张图上给了螺纹M10x1.5,然后这个零件是镀锌镍合金,请问这个螺纹公差等级应该按6h算还是6g算

网友A:
图纸上给的公差一般都是成品的最后公差,除非特殊说明,所以镀层和公差不冲突。

网友(点评):
是的,但实际应用上心里有保险因素往往标6g以就对(实用但是概念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上给的公差一般都是成品的最后公差,除非特殊说明,所以镀层和公差不冲突。

那他这个不标注公差等级就是按国标上1.6以上不标注默认6g喽

网友:
6H是内螺纹6g是外螺纹

网友:
精度6g和6h是一样,只是6g多了基本偏差,间隙大点,公差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上给的公差一般都是成品的最后公差,除非特殊说明,所以镀层和公差不冲突。

活捉蚂蚁大侠
正好这里我也有个问题一直没有想明白

下图是机械设计手册里的,这个截图GB是1991板,跟2003一样
在螺纹的配合选择里面
薄镀层选H/g,一直到厚镀层选G/e
这里一直没有搞懂,
我理解这样的:腐蚀严重的话,是不是应该配合更紧密一点好,避免过多的空气和水分。或者是镀层厚点。
G/e间隙比H/g大,
是不是螺纹的公差选G/e,然后去镀?镀后变成啥样子?H/g?那这样的话,图纸也还是不用标注的,由工艺来控制
还是镀后螺纹G/e?

网友(点评):
看你的资料的意思是先加工螺纹到公差位后镀层,学习了!

网友:
看下外力载荷冲击等,大就选择间隙小点的6h,小则可以选择间隙大点的6g,当然装配条件必须考虑进去,装配空间大6h,反之,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