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导轮式分拣设备的内部结构

楼主(2017-12-21):
请问斜导轮式分拣设备的斜导轮内部结构是什么啊,怎么让轮子同时转,需要几个电机,如图所示

网友:
你在做这个设备么

网友:
可以是涡轮蜗杆吗?4个同步带轮带动蜗杆,每个轮子下面是涡轮.

网友(点评):
好像不是.同步带轮好像只是提供动力.

网友:
用圆带,带动上面的滚轮转动,连杆控制旋转

网友:
我想应该是一个电机吧,可以用三个同步带,相邻的两个带轮两两相连,就能同时动了

网友(2019-01-03):
你们在做分拣线吗?

网友(2024-09-30):
分两部分:1是输送,常规是O带或者窄片基带,用半交叉或者全交叉传动,务必注意忌讳正反转,驱动一般是调速电机、步进和伺服;2是摆转,就是联网并组,一般用的连杆,同步带,链条的也有,驱动一般是气缸,电机

网友(点评):
大佬还在做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