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供胶的胶水结皮问题

楼主(2017-12-21):
        直径约400mm的压力供胶桶,24小时连续供胶不停,定期添加胶水,加满后大约4升, 可以工作24小时左右。胶水为 醋酸乙烯-乙烯共聚乳液 ,供胶压力0.5bar,工作温度约40度。        胶桶存在轻微漏气问题(有过压保护,密封不严等),而且加胶水的周期是12小时左右,没用完就加了。这两点不能改变。

        清洗胶桶后,过两三天桶内就有胶皮了。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这种情况,减少胶皮?
        请教下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都怎么处理的?

网友:
这是个头痛问题,难免会有,除了加强过程管理外,只能人手帮忙

楼主:
好的,多谢了!

网友A:
可以在料桶底部涂一层聚四氟乙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料桶底部涂一层聚四氟乙烯。

      如果加上这个涂层,洗胶桶应该方便很多吧,洗的也干净,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感谢回复!      这个胶桶结皮个人觉得主要是胶桶漏气,干燥的压缩空气带走了胶水上方空气的水分,胶水中的水加速蒸发跑掉,导致表层结皮。做过对比试验,将压缩空气通过水里再给胶桶供气,胶桶结皮的速度要比不通过水直接供气延缓很多。但是还是结皮。
     后续的改进工作主要在改善胶桶密封,减小供气压力上,看能不能满足工作需求,不结胶皮,大侠提的这个意见也会深入尝试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