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进料斗零件用钣金怎么画?

楼主(2017-12-22):
如题,这个进料斗我看图纸上前人用了4块钣金焊接而成,分别是左右前后板。
1. 我照着图纸尺寸分别用钣金命令画出4块钣金,然后装配,根本装不到一起去。 而且计算钣金折弯角度很费事,算了半天,修改了很多尺寸,最后4块钣金还是无法无缝装配。
2.于是我用实体命令画了出来。 但是这么复杂的一个零件不可能用一块钣金做出来吧。 怎么将这个实体转换成4块钣金件呢? 如果能转成前后左右4块钣金,我就好出工程图了,
3. 建模思路对吗? 先实体再转换成钣金。 只不过我要把这个实体转换成4块钣金。
4.这样复杂的钣金件怎么设计才正确?

附件为2015画的实体模型

补充内容 (2017-12-23 12:09):
我通过网盘的格式请大家下载,我分割不出来。 分割成4块板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kU5yMx 密码:ydqw

网友:
因为你不懂焊接,所以就不知道如何组装这种焊件,用多实体焊件方式建模比较合适,原因是焊件一般不打印有单独图号的子焊件图,子焊件图一般出总焊件图出在一张图上。
建议给每个回复10分,这样兴许有人愿意下载你的文件

网友:
交给懂钣金工艺的工程师去拆图

网友:
无缝装配确实有难度,但实际中焊缝会把接缝盖住,并不会存在问题。。。

回到实体的装配,既然已经有零件了,装配有个讨巧的办法:
用三维草图画出料斗结构,然后钣金平面与三维草图配合

然后回答问题2~4
简单的画法抽壳——切割实体成4个板材——分别存成零件出图即可
记得结合面尺寸适当缩小留余量或者做坡口处理

网友:
像这种钣金,一般都是有几块钣金拼焊,不需要展开,也无法在一张图纸上展开,按照焊件出图纸就行了。

网友:
这种结构通常是拼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