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7-12-22):
各位,请教一下,滚珠丝杠上部分那段螺纹是干嘛使得

网友A:
结构需要这里需要个螺母。

网友:
压紧轴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需要这里需要个螺母。

请问这个有示意图吗?难道我们这儿一直用错了吗?

楼主:
请问这个有示意图吗?难道我们这儿一直用错了吗?

网友B:
应该是轴承锁紧螺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轴承锁紧螺母吧

从来没用螺母压紧,,一直用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来没用螺母压紧,,一直用错了?

理论上是要螺母锁紧的,不然轴向的窜动会影响传动精度,除非你的丝杆特别短,两头顶死,而且不跑高速。说来说去,你们到底怎么用的?比较好奇

网友:
压紧轴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是要螺母锁紧的,不然轴向的窜动会影响传动精度,除非你的丝杆特别短,两头顶死,而且不跑高速。说 ...

两端轴承,上端联轴器/电机,中间带动传动结构。就那节螺纹重来没用过

楼主:
看到了,谢谢谢谢,学习学习,我再找点资料,以后得改善

网友D:
丝杆轴转动,螺纹螺旋会产生气流,这样,有气流起来 ,会是一个轴承的强制风冷系统,而且这个动高速起来之后还有增加阻尼,减小震动的作用....老板再来三瓶雪花,我还要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丝杆轴转动,螺纹螺旋会产生气流,这样,有气流起来 ,会是一个轴承的强制风冷系统,而且这个动高速起来之 ...

您要的雪花,送你点花生米,我板凳也已经好了

网友:
我来告诉你,上面说的都对,端面锁紧轴承用的法兰螺母,压紧轴承的。应该是两个,而且安装的时候,第一个定位,不用上的太紧,根据经验一边上紧一边转动轴承感觉合适即可,第二个直接锁紧,用大力上紧。

网友:
你们一直怎么用的

网友:
这个台主语不惊人死不休啊,你是把滚珠丝杆当梯形丝杆用了嘛

网友E:
有个防松螺帽,你从来不用这个螺帽就是丝杆直接和联轴器连接么,想一想,这样如果载荷和速度不大的时候应该是可以用的,来说说你们不用螺帽是怎么安装的,出现过其他问题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防松螺帽,你从来不用这个螺帽就是丝杆直接和联轴器连接么,想一想,这样如果载荷和速度不大的时候应该 ...

最下端位置一个轴承,螺纹附件一个轴承,最上端联轴器电机

网友:
是的,紧固丝杠固定支撑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那个是装锁紧轴承的螺母的位置,轴承一般是一对角接触球轴承,要求不高的场合用深沟球轴承也行
正常情况是 ...

另外一侧不用吗?只固定一端?http://www.cmiw.cn/thread-774046-1-1.html
我这样不知道有什么地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用法兰螺母啊?不用考虑防松措施之类的吗?稍微大一点的呢?估计没那么大螺母

专用的,螺母紧固的几种方式。你自己看看书

网友:
调节轴承游隙

网友(2018-01-27):
引用 网友F:
另外一侧不用吗?只固定一端?http://www.cmiw.cn/thread-774046-1-1.html
我这样不知道有什么地方不对
...

你好,另外一侧是支撑侧,一般用深沟球轴承就行

网友:
压紧轴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