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输送粉末状物料,末端堵料,如何彻底解决

楼主(2017-12-22):
现场的螺旋加料,螺旋的末端在输送流动性不好的物料时,容易堵料。
现在有两种方案:1、把螺旋末端改为变径。2、在出料口料槽端部安装一小段反旋向叶片。 3、把螺旋出料口那段的螺旋空出来。
       哪种方案更好,求推荐,由于材料是钛板的,改起来非常不方便

网友:
麻烦上图片,更直观.
钛板...真壕.

网友:
第二种方法比较好

网友A:
什么填充率  和 节距渐变大 不会这样了

网友:
没接触过,一头雾水,算是学习啦!

网友B:
末端是进料端还是出料端

网友C:
大兄弟,我这人文字理解能力比较弱,不知道你空间是否允许。有一种东西叫流化板,作用是让粉流动起来,我这装粉的容器底部都装了流化板

网友:
楼上+1,如果是那种很细小的类似粮食的颗粒可以用流化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末端是进料端还是出料端

螺旋末端

螺旋加料时料从上面漏出来

螺旋加料时料从上面漏出来

螺旋堵料

螺旋堵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填充率  和 节距渐变大 不会这样了

那样改造太大,物料时钛板的

网友:
出料口加反螺旋叶片。

网友:
通常情况是加一段反旋

注意到你绞龙到蝶阀是用的硬连接而且带拐角,感觉下料容易不畅
建议改成软连接,蝶阀最好可以改成行星隔料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样改造太大,物料时钛板的

很奢侈啊

网友:
我见过出料口加反旋的。

网友:
钛板焊接还是可行的,建议楼主用这种方式去改了。

网友:
我觉得第三种方案,简单实用,个人意见

网友D(2018-08-07):
引用 网友C:
大兄弟,我这人文字理解能力比较弱,不知道你空间是否允许。有一种东西叫流化板,作用是让粉流动起来,我这 ...

请教,你的流化板是什么?工作机制是什么,度娘说透气而不透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你的流化板是什么?工作机制是什么,度娘说透气而不透粉。

流化板的确可以增强粉末流动性。

你搜索流态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流化板的确可以增强粉末流动性。

你搜索流态化。

感谢,对这个感兴趣,想研究研究,请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对这个感兴趣,想研究研究,请多指教。

欢迎交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谢,对这个感兴趣,想研究研究,请多指教。

看来你专攻粉末啊,可以留个email,方便交流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你专攻粉末啊,可以留个email,方便交流哦。

多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你专攻粉末啊,可以留个email,方便交流哦。

33612154@qq.com

网友(2021-09-10):
末端加装反向叶片

网友(2022-03-27):
q我也想要输送这这设备,能帮我设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