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两销定位问题

楼主(2017-12-22):
小弟是非机械专业的,最近做的系统中有两个板子上下通过两个销钉孔定位,上面板子的两个销钉位置如图1中的两个红圈画出。当然这样画有问题,我也看了一些关于一面两孔定位常用的方法。想采用圆销孔+腰孔的方式,不知道该方法对这个板子适用不适用?
板子尺寸为305mm*505mm,两销钉的位置受其上器件的影响,横向取在了板子的中心位置,纵向间距为325mm,销钉拟采用直径为6,公差带为E7的圆销。将图1中下面的一个圆销孔更换为图2中的腰孔。不知道这个方案行不行,还有腰孔的尺寸行不行?

板子俯视图

板子俯视图

网友:
我觉得没问题,这样定位

网友:
SMC的电缸就是两个销孔,一个是圆孔,一个是腰孔

网友:
定位的目的是限制零件特定方向的自由度,只要自由度限制的合理就可以(个人愚见)

网友:
两孔一整销一削边销

网友:
这样便于拆装,看你的需求

网友:
可以用,没问题

网友:
主定位圆柱销,副定位菱形销,这是一面两销的设计原则。

楼主:
谢谢各位,我也想过圆销+棱形销的方式。我觉得圆销+腰孔是不是更灵活。

楼主:
另外一个问题是:我参考的优先配合的用法,如果采用圆销+腰孔的定位方式。那么(1)销和销孔适合用哪种配合呢?间隙配合还是过渡配合?我参照资料想孔用H7,销用e7。(2)销连接的上下底板的两个孔的公差级别一致吗?我看过一个资料下底板销孔公差带用的是H7,上底板用的是E7,需要这样吗?

网友:
老铁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