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方盒子怎么在壳体里面定位的

楼主(2017-12-22):
4

4

3

3

2

2

1

1

如图中所示,主要是请教那个绿色的方形盒子如何在蓝色和红色的壳体中定位的问题,这三个件全为注塑件,材料为POM,壳体的壁厚(包含筋厚)为2.5mm,绿色方形盒子在壳体内的位置偏差(包含xyz轴)不超过0.1。我原本打算用图中所示的筋的方式进行定位(上下壳体对称),但是领导说,这样根本定不了位,主要是由于课题在出模的时候会有个拔模角度,如图中箭头所指向的黄色面所示,这会导致该面并不是竖直的,并且由于筋的接触面和绿色的方盒子的接触面是平面,所以在安装后会产生过定位,会使方形盒子受力增大,不可靠,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绿色的方形盒子在这个壳体内到底该怎么定位比较合适?

网友A:
那么小的面完全可以不出斜度就可以了吧?一般塑料模具出拔模角度都是在大面上的,才2.5mm的面应该可以做成直角的啊……

网友B:
拔模是不错,可是拔模的底部不就是最小尺寸了麽?小盒子放下去是要放到底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小的面完全可以不出斜度就可以了吧?一般塑料模具出拔模角度都是在大面上的,才2.5mm的面应该可以做成 ...

可是听他们说,即使这样,由于热胀冷缩的原因,在拔模时还是会产生变形,做不出直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拔模是不错,可是拔模的底部不就是最小尺寸了麽?小盒子放下去是要放到底部的吧

是要放到底,关键是得给这个小方盒子给定位住。。。不能让它在里面乱晃得太厉害了,因为这其实是一个减速箱,会有一个面有一个输出齿轮存在(我没有画出来),所以由于齿轮的受力会导致这个小方盒子受力,产生振动和位移,可能就会出现滑齿的现象。。。这是他们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要放到底,关键是得给这个小方盒子给定位住。。。不能让它在里面乱晃得太厉害了,因为这其实是一个减速 ...

那你把固定的位置改为小盒子的四个角 。每个角上加一个L形限位。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把固定的位置改为小盒子的四个角 。每个角上加一个L形限位。行不行?

这样也不行。。。在开头我就提到过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是面接触,领导觉得面接触会产生过定位。。。

网友C:
你这个问题实际涉及两方面;1.定位 2夹紧
单纯定位的话,如果注塑出整件,然后二次加工活口,0.1的精度,XY方向可以保证;如果还要夹紧,看你要求的状态,如果是完全夹紧不动,就得有辅助的夹紧元件,例如顶丝。如果夹紧要求不高,可以轻微动,那就可以用类似柱塞的原理,XY方向通过一侧的弹簧卡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问题实际涉及两方面;1.定位 2夹紧
单纯定位的话,如果注塑出整件,然后二次加工活口,0.1的精度,X ...

但是他们想通过一次脱模就能解决,不想再进行二次加工。。。并且不希望增加额外的零件,毕竟即使增加一个螺钉,批量的话成本还是不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也不行。。。在开头我就提到过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是面接触,领导觉得面接触会产生过 ...

如果所有地方都会有拔模角的话不管线接触还是面解除都会有角度,都不能用的啊。我刚还想说把L形反过来用那个直角用来顶。结果想了下是不是直角部分也会有拔模角度。。这就不好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他们想通过一次脱模就能解决,不想再进行二次加工。。。并且不希望增加额外的零件,毕竟即使增加一个 ...

脱模精度不够,又要防止窜动,就这两条,就已经决定了单纯注塑,不做更改,不好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听他们说,即使这样,由于热胀冷缩的原因,在拔模时还是会产生变形,做不出直角的

你现在都是POM材质,过盈配合变形没你想的那么恐怖吧?三个配合尺寸总有一个公差嘛,选择0.1~0.2mm的过盈配合变形会很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都是POM材质,过盈配合变形没你想的那么恐怖吧?三个配合尺寸总有一个公差嘛,选择0.1~0.2mm的过 ...

不是我设想的恐怖。。。是我们领导。。。我才刚毕业,也不清楚,所以上网来请教一下大家。。。注塑件的精度能做到多高?一个竖直面的垂直度和平面的有多好?还有就是那个关于面接触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所有地方都会有拔模角的话不管线接触还是面解除都会有角度,都不能用的啊。我刚还想说把L形反过来用 ...

的确很不好办。。。重点是,我现在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想领导说的那么恐怖

网友:
什么材料的?模具材料是什么

网友:
这确实是个问题,不知道你那个盒子多大的尺寸,那6个面注塑出来未必是个平面,到时候装进去,可能有的会刚刚好,有的会很松,那就不好解决了,最好能加一些可变形的凸点或者筋

网友D:
不知道你这个定位面的长度是多少,其实不用太长5个毫米足够定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这个定位面的长度是多少,其实不用太长5个毫米足够定位了

我这只是画的简易图。。。关键就是领导觉得这种定位方式不可靠...原因在开始已经说了

楼主:
估计我提这个意见的时候他们会像辞退我吧...

网友C:
这种结果不适合定位,又没有夹紧功能。定位用这种结构对各个面的加工精度、位置精度要相对高一些,还要控制加工变形。而且人工放入物品时,很容易出现干涉、放置时不是很人性化,至于放置窜动,更不可能依靠这个四面限位,不科学,只能增加外部夹紧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结果不适合定位,又没有夹紧功能。定位用这种结构对各个面的加工精度、位置精度要相对高一些,还要控制 ...

这个我也明白。。。但是就是领导想通过更改壳体的结构去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明白。。。但是就是领导想通过更改壳体的结构去实现这个功能...

你现在进入了误区,主要是你的思想不是单纯从技术角度来探讨和解决问题了,领导想怎么做,作为下属应该去尽量服从和解决,但有时候,作为一个技术人员,也要有自己的观点和决定。也许对于你的这个案子,真得有更好的方法去解决,但以我的能力和见识,就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进入了误区,主要是你的思想不是单纯从技术角度来探讨和解决问题了,领导想怎么做,作为下属应该去 ...

额...领导本身也是从技术人员升上去的,但是说实话,我刚毕业,经验还太浅,所以有时候即使感觉是错的,但是由于我没有试验过,也没有可靠的数据,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反驳。因为如果没有根据或者更好的解决方案下去反驳的话,根本就毫无意义,最终也只是变成无谓的争执。。。

网友:
机床铸件 大理石平台 铸铁平台以旧换新-泊头市北重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网友E:
没精度要求,只防止乱串,用胶水啊 现在很多电子产品里面不都是双面胶加泡棉吗,或者里面弄卡扣固定

网友:
不需要拔膜角度,并不是所有的铸件都考虑把膜角度的,你们领导也是二把刀。呵呵

网友F:
想起我闺女的塑料积木了,玩的可好了,放进去挺牢固,拿出啦也不费力。略微的变形就实现了,有那么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起我闺女的塑料积木了,玩的可好了,放进去挺牢固,拿出啦也不费力。略微的变形就实现了,有那么难吗

。。。材料不同。。。形状不同。。。厚度不同。。。作用不同。。。使用寿命,整个盒子在机构里的受力变形都不同。。。连相似产品都算不上。。。如果没有准确依据,或者没有之前的试验测试,这种臆想也难以说服人啊。。。要是真这么简单,但凭直觉的话,那么做设计的人就不用计算器,不用思考那么多了,只要感觉一下就完成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精度要求,只防止乱串,用胶水啊 现在很多电子产品里面不都是双面胶加泡棉吗,或者里面弄卡扣固定

。。。有精度要求。。。看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