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加工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7-12-22):
最近做一个自动化加工的案子,主要涉及铝件的机加工,包含钻孔序、镗孔序、铣序,属于多品种小批量,所以刀具和夹具要实现更换的功能。
案子的主要组成:1.采用动力头进行加工,每道序都设置一台独立的动力头设备进行加工。
                            2.加工平台属于跟每个动力头一一对应的独立单元,其上设置夹具系统。
综合上面的信息,关于夹具系统有一个问题,请各位大侠指教。问题是夹具系统包括定位体和夹紧单元(气动或液压元件),产品变更后,在更换夹具系统的时候,往往连同夹具单元一起更换,这样夹具单元的气动或液压元件同时还要有管路更换的情况,不是很科学。

网友A:
这个更换时快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更换时快接的

可不可以有一种方式,只更换定位部分,夹紧单元不更换,是通用的或者做一个组合夹具

网友(点评):
所以设计夹具时就要考虑产品更换问题了。

网友:
可以,组合夹具有很长的历史了

网友:
不需要连管路一起的更换的,你看看市面上的一些快换夹具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百度“erowa”

网友B:
夹具单元有快换的,就是基体不换,直接换夹头,什么样的夹头都可以换的

网友:
建议楼主选用柔性夹紧,有PC定位销专用定位不同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夹具单元有快换的,就是基体不换,直接换夹头,什么样的夹头都可以换的

您的意思就是快换的时候,只需要把管路拔掉,然后换另一个夹具系统时,再将对应管路插上?
我现在考虑组合夹具,虽然可以不更换就能完成多种产品的夹紧,但结构较复杂,且空间需要大;其实每个夹具系统单元都是独立的,一起更换,只是涉及管路在更换时,重新对接下  这样还是比较理想的

网友(2018-12-26):
零点快换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