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方式如何选择

楼主(2017-12-22):
现有玻璃钢材料产品,尺寸3.8米*3米*1米,厚度2mm----8mm的都有,产品成型后要求边缘及凸起处相应位置进行切割,精度要求在1mm内,
采用什么原理(方式)切较好?另外运动除了在龙门结构上进行还有其他较好的方式吗?

网友:
激光能干不

网友:
水刀行不行?

网友:
感觉水刀可以

网友:
水刀切割不会产生热量,减少变形

网友:
玻璃钢水刀最合适,我们生产工厂一直都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凸起?

表达不准确,是凸台(产品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