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052铝板的导电性

楼主(2017-12-22):
求教各路大神。
1. 5052铝板不做表面处理,放时间久了被空气氧化之后,还会导电吗?
2. 阳极氧化为什么比导电氧化便宜?导电氧化不是时间更短吗?
求大神指点

网友:
第二个问题会由工艺的成熟程度和生产成本决定

网友:
空气自然氧化生成的氧化膜是三氧化二铝,当然会导电。
阳极氧化是电氧化,导电氧化是化学氧化。据我了解是阳极氧化价格比化学氧化价格高。

网友:
阳极氧化更贵吧?

网友:
铝合金通常都是阳极氧化,这种工艺已经很成熟了

网友:
第二条反了吧。

网友:
阳极氧化生成的膜厚且可以进行封孔,当然坚硬耐磨,而导电氧化生成的膜太溥而不经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