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链跳动的问题

楼主(2017-12-22):
链条节距50.8,现在输送链在运转过程中链条一跳一跳的前进,是不是因为链轮太小的原因?有谁遇到过同样的情况?

网友:
链轮与链条是配套的吗?如果是的话,是不是链条太松,需要张紧一下

网友(点评):
链条已经很紧了,而且上层链条还有托条,链条链轮标准上没有问题,应该是链条的使用上,链轮小的情况下不能用这种双节距小滚子链条

网友(点评):
有时候蹦的太紧反而会链跳。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这应该是不匹配,有点窜

网友:
想问下这是什么软件截的图??有点像小人书的感觉。

网友(点评):
这是手机拍照再在手机上用MIX软件编辑的,可以将照片转化为素描,这样打印会很清楚

网友:
链条太松了是会有这种现象的

网友(点评):
链条绝对很紧了

网友:
这条输送线是新产品还是老产品?
新产品:链轮齿数少了,对于齿形上要特别修整。
老产品:就是链轮齿形做的不好。
建议:链轮齿槽可以不按标准的做,增加分离量(就是齿槽加宽)。

网友(点评):
链轮齿数是符合设计手册最小齿数的,输送线是新制的,所有这种需要装大支撑的大节距链条输送链都有这种情况,问题是设备的上料高度限制了链轮不能做的大一点齿数多一点

网友(点评):
确认链轮没问题,在未装配时用链条盘下。装配了,仔细看下是在齿槽那个部分跳。

网友(点评):
如果急需解决,就按我的建议返工。手工打磨也可以。

网友(点评):
是每个转过一齿跳一下

网友:
节距有点大啊

网友:
对了,那个链轮能不能单独上图片。
是不是组合式,然后在用螺栓固定的。
节距50.8么,看样子,就是双节距的2082了(大滚子的)

网友(点评):
是双节距小滚子链条,双节距链轮齿形不一样,国家标准手册上好像没有这样的标准,从米思米的图纸上可以看出,现在按双节距链轮样子再做链轮不知跳动是不是会有改善

网友(点评):
实际作用齿数数多少

网友:
你这输送线很长吧,链条底下没有东西托住的话,就会这样子的。

网友(点评):
两链轮中心距2417

网友(点评):
上层有托条,底下没有

网友:
节距太大,齿数太少,多边形效应明显。课本还是要多翻翻的

网友(点评):
这个与我分析的问题一样了,问题是这些不能改变的情况下有什么其它解决的措施

网友:
翻了下资料,可能是链条节距变动量过大。具体可参考这篇文章:《多节距链条与短节距链轮啮合的研究》

网友:
分度圆太小了,类似于同步带包角过小导致传动打滑的情况

网友:
怀疑是链条与链轮不匹配的问题啊

网友:
我建议链轮的齿稍微修一圈下试试。不是齿大了,就是小了。

网友(点评):
这个是实际使用的链轮图

网友(点评):
才7齿,还是按国家推荐最少齿数设计,比较靠谱些

网友:
输送链出现这种现象,爬行和轨道卡阻异常情况可能性大

网友:
链条运行的速度是不是太快了呢,速度能否调慢一点

网友(点评):
这是步进传动,速度比较慢,关键是这设备在生产线上连线,不方便加大链轮,提高上料高度

网友:
说实话,这图看起来直觉就觉得就各种不协调

网友(点评):
这图为了让大家看到所说的问题,隐藏了遮挡的零件

网友(点评):
是说尺寸不协调,结构也有些怪怪的

网友A:
正常啊,双节距链条的链轮齿数过少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当初我那个运行时还会卡住呢,本质是节距不匹配。
解决办法
1,是增加链轮的齿数,但增大到多少多少(即节距比到多少合适)未查到相关数据
2,是做成双切齿,具体看机械手册第2册输送链那里,但我对双切齿的加工没有深入了解,也比较难找到可加工双切齿的厂家,当初我那是链条厂靠线切割加出来的。。。
当初我的提问 双节距链条如何设计配合的链轮也没大神具体了解

网友(点评):
设计手册上没看到双节距链轮的齿形标准,我在米思米上下载的图纸上看到齿形与单节距的有很大区别,现在重新制作链轮,说没有这种节距规格的滚刀,也是线切割的,还没有看到实物,不知做的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啊,双节距链条的链轮齿数过少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当初我那个运行时还会卡住呢,本质是节距不匹配。
...

成大仙第二册里有这些参数呀?我忘记在哪看过说可以用同一把滚刀的,不过对链轮加工没深入研究,无法判断,只能听加工商说的按非标链轮来喽

网友(点评):
这个我知道,我是说没有双节距链轮的齿形标准,从米思米上下载的图纸来看,齿形与标准链轮在齿尖上区别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