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接头有知道哪里可以采购吗?

楼主(2017-12-22):
两端都是公头的,并且G1/2侧内孔有个大倒角,材质不锈钢和铜的都可以

网友:
选截图最底下那一款

网友:
买根六角铜棒自己加工啊!量大外协

网友(点评):
看来是得自己做了,图都快出好了。

网友:
查下伊顿的样本,没有的话想法自己干吧

网友:
有量可以交给我们做哦,Q:3393064550。 如果只做一两个使用,可以找本地的加工店做,他们可能会更便宜

网友:
卖点胶系统的应该有这种东西,以前用点胶压力桶上有类似的零件,铜制的

网友:
一两个的话,找个加工厂就干了

网友:
看这个样子是没有标准件了,自己找工厂做吧

网友:
这种接头气动配件或五金店都要卖

网友(2021-09-26):
我们ANGRICHT公司 专业生产气动快换接头。金属铜接头   液压接头   塑料快插接头 。宁波安格特  专业生产接头16年。主要出口美洲市场 欧洲市场 日本等。欢迎电话咨询13586824455  QQ3356237629

网友:
宁波永华液压有这种管接头

网友:
淘宝一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