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碳保护焊飞溅

楼主(2017-12-22):
请教各位:二氧化碳保护焊飞溅问题怎么解决。求助一下各位。

网友:
1.我公司用过两种品牌的焊丝(国外和国内),相对来说国外品牌的焊丝飞溅要比国内的少。
2.在飞溅区,喷防飞溅液。然后又飞溅液比较容易去除。

网友:
二氧化碳水分多了,加个除湿器试试

网友:
冬天飞渣会更严重些

网友:
焊丝的材料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
学习了,还和电流有关吧。

网友:
把焊机品牌型号发上来,再把焊枪的枪头拍照发上来,

建议你可以试试用脉冲焊机

网友:
电弧焊难免,用防护罩呗

网友:
1、焊丝直径,0.8mm焊丝要比1.0焊丝飞溅少很多,焊接的时候要吱吱地叫,不要啪啦啪啦的响声;
2、气体流量要合适,最好用氩气和二氧化碳2:8比例混合气;
3、最好采用脉冲焊机,直流焊机电压和电流是持续稳定的,容易产生飞溅,脉冲焊机输出电压波形是带占空比的,会有特殊波形,飞溅会比较小;
4、有的送丝机构是抽丝机构,也就是说并不是持续不断送丝,而是送一点回抽一点,比如送0.2mm回抽0.1mm,在要产生飞溅时切断焊丝的供给,能有效降低飞溅,OTC厂家有此类送丝机构,宾采尔的焊枪则有伺服拉丝机构,但是一般限于铝合金焊丝,碳钢焊丝在0.8mm以上时一般不采用。
5、电流和电压调节好,一般大电流焊接飞溅会小点,尤其是在细焊丝时,飞溅很小,粗焊丝加上大电流,那炸的不成样子,1.0mm以上焊丝,飞溅都非常严重,因此在板材厚度较薄时,尽可能用较细的焊丝,一般习惯用0..8焊丝较好。

网友:
用药芯焊丝基本没有飞溅,但是就是烟尘比较大,需要吸烟尘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