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不是气液增压缸

楼主(2017-12-22):
问 黑色的是不是气液增压缸

网友:
这么小的缸没有什么用,应该是液压阀,液压开关之类的

网友:
大家都没见过,看来只能猜了。

楼主:
说是老外的 东西    挺烦得

网友:
应该不是

网友:
不会吧,应该在尾座那头多个小方件

楼主:
不知道 是不是 薄型液压缸

网友:
图片有些模糊有些乱,大概说一下气液增压缸和气缸的主要外形差别是气液增压缸在缸体上有一个压力表。气液增压缸和油缸在外形上最大的区别是气液增压缸连接的都是pu软管之类的,因为动力是气源压力小,液压缸动力是液压油他的连接管是钢管或者是钢丝管。一看就知道了。给你配了一个图那个是气液增压缸。缸体上有压力表,连接是软管。

网友:
每二张图是分流板

网友(点评):
这3张图 是同一个零件的 不同位置拍的照片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