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器人小车电机选择

楼主(2017-12-22):
小白我之前没接触过传动设计,现在要设计一款类似AGV的机器人小车,小车参数如下:
总重:50 kg
最大速度: 0.6m/s
启动加速度: 0.36m/s^2
还有一些参数如下图所示,绿色的表示已知量,黄色的表示计算出来的量:
下图是计算用的公式:
计算过程在附件Excel文件

楼主:
请各位大侠不啬赐教,谢谢!

网友:
so 你的问题是啥

楼主:
我的问题是不确定我的计算结果或步骤是否正确。

网友A:
你不是扯吗?AGV连个负载都没有,你在算什么

网友B:
说一下我算的,可能有些地方考虑不到。可以给你个参考,差动,计算电机77w,扭矩5.21N*m。后由于时间问题,实际选了60w电机,1800r/min,加1:100减速器,一个成年人上去,目测跑的比0.5m/s快的多,加速时间怎么都要2s-3s。问题是空载时,制动摩擦力不够,选的轮子不行,光图便宜了,制动距离没法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扯吗?AGV连个负载都没有,你在算什么

大侠指点的是,
这只是一个类似AGV的机器人小车,不运输货物,请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一下我算的,可能有些地方考虑不到。可以给你个参考,差动,计算电机77w,扭矩5.21N*m。后由于时间问题, ...

谢谢,能否告知你是如何选择电机的?
因为用24V直流供电,目前打算用步进电机,不知是否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能否告知你是如何选择电机的?
因为用24V直流供电,目前打算用步进电机,不知是否合适?

据我所知,大部分AGV 都是采用直流电机,原因是由于其机械特性(启动力矩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能否告知你是如何选择电机的?
因为用24V直流供电,目前打算用步进电机,不知是否合适?

先声明下,能力有限,只是给你引个思路,不足之处还需要你自己完善。步进电机被我排除了,原因是怕负载状态下,电机抖动。因为是差动,原地旋转这种,所以要求2个驱动电机最好别有太大偏差。伺服是最好的,但是价格高。选用直流电机+减速器+配编码器,便宜很多,控制也简单,缺点也有的。功率我计算时主要算了平地运行时功率、转矩和斜坡启动功率、转矩(正常应该还有功率,发热计算校核一下),另外要注意滚动阻力系数和摩擦系数。平地运动,只是动起来,要求功率并不大,主要决定因素在加速度大小,加速时间和运行速度,这2个要明确。再者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停车。计算可以参考汽车启动那个,空气阻力直接忽略就行了。------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也就是你的目的。如果着急要出个东西,你又熟悉步进电机,选步进电机也可以的,设计结构时要考虑换电机的方案,留出后期改动空间。经费足,时间允许,建议上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声明下,能力有限,只是给你引个思路,不足之处还需要你自己完善。步进电机被我排除了,原因是怕负载状 ...

谢谢你的思路,我是小白,所有还需要在多看看!
还有我看东方电机的选项手册,上面有惯性惯量的计算:

直线运动惯性惯量计算

直线运动惯性惯量计算

旋转物体的惯性惯量我还能理解,但直线运动的就不太明白,上面那个公式是如何推导出来的,A指的单位移动量是什么?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思路,我是小白,所有还需要在多看看!
还有我看东方电机的选项手册,上面有惯性惯量的计算:
...

这个我也不确定,一直认为直线运动就是质量。对于设计到理论的知识,我欠缺很多。你自己多查下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不确定,一直认为直线运动就是质量。对于设计到理论的知识,我欠缺很多。你自己多查下书吧。

好的,谢谢!

网友:
感觉大家百忙之中,抽空进来看帖。
我是来自深圳市众达手板模型的销售代表-小陈。
我们公司有10多年的手板生产经验,为国内外设计师生产了大量是手板,从加工到电镀,喷油等后处理,一条龙加工服务。

我司主要经营:
1.CNC 加工
2.3D打印
3.复模
4.小批量生产

需要的朋友,可以加我的QQ进行咨询报价:605035117. 谢谢大家!

网友:
我们公司是做AGV配件的   我们一般用100W的电机20的减速比   这个可以做的负载500KG  速度35m/min

网友(2019-03-28):
有路过的大触方便将楼主的excel计算过程发给我吗,谢谢

网友C(2019-06-19):
直线运动动能:E=1/2*(m*v^2)
转动动能:E=1/2*(J*w^2)
根据守恒原理:1/2*(m*v^2)=1/2*(J*w^2)
m*v^2=J*w^2
J=m*v^2/w^2
w=2*pi/T
J=m*(v*t/2*pi)^2=m*(S/2*pi)^2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线运动动能:E=1/2*(m*v^2)
转动动能:E=1/2*(J*w^2)
根据守恒原理:1/2*(m*v^2)=1/2*(J*w^2)

朋友,能否看看这贴的计算。 http://www.cmiw.cn/thread-982598-1-1.html
谢谢!

网友(点评):
他问的那个A位移移动量怎么来的,我只解答了这部分哈

网友:
我们之前的经验选型  24V直流 轮椅电机 250W 30NM左右(扭力有点超过需要了)

网友:
几驱?几轮式?转角多少?都没给,工业用一般用伺服驱动,过载能力强,PID控制,直流减速也有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