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千分尺和带表卡尺测量

楼主(2017-12-22):
同一部位,为什么用千分尺和游标卡尺测量出来不一样,还有例如内径用卡尺测量时32.96,用气动测量仪却是33.009-015,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并有什么方法可以检测更精准,误差小。

网友:
卡尺测内径本身精准就差一些

网友:
有测量就有误差,何况不同的测量方法,工具,不同的品牌量具,甚至同一个人同一件工具每次都有可能不同。

网友:
卡尺的结构你再看看,了解下。

网友:
卡尺的精度低,误差是0.02mm,千分尺的精度高,还有就是每次测量之前用量块校准一下尺子

网友:
量具的阿贝原则知道吗?

网友:
所以出现了一个叫 不确定度的东西

网友A:
游标卡尺的单格精度是0.02mm,这个0.02还不是测量精度。所以按规定你要用游标卡尺测量什么尺寸,就要用相对应尺寸的检具检验你卡尺的检测精度。比如你要测量50mm长尺寸,用20mm长的块规和50mm长的块规对校你的游标卡尺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游标卡尺只能测量公差范围比较大的尺寸。
相对来说千分卡尺的单格精度(有0.005和0.001的,还有数显)和测量精度都比游标卡尺高。
另外测量方面有:MSA测量系统重复性与再现性的分析。。。,公司小就不要太纠结这个问题(这又是一个系统),找资料学习下,确实需要的可以搞起来。

网友:
这个和阿贝原则没太大关系。0
卡尺特别是小尺寸卡尺,卡内径的地方不可能是无限小的,与圆弧接触就是两点,而不是理想值,所以测内孔就小了。
用圆弧面的卡尺,相对测量就能准确些。

网友:
卡尺测内径是有误差的  看看卡尺结构,有厚度,

网友:
内径用卡尺测量时只是直径方向二条短母线甚至是二点,且有接触力;
用气动测量仪具有圆柱面的效用,且无接触力。

网友:
感觉楼主好像不是搞机械出身的。

网友:
卡尺每年都需年检,有可能是卡尺不准了。要求很准的话,就用内径千分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游标卡尺的单格精度是0.02mm,这个0.02还不是测量精度。所以按规定你要用游标卡尺测量什么尺寸,就要用相对 ...

哦,学习了,因为本身不是学这个的,转行重新学习很多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