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动零件配合

楼主(2017-12-22):
如图是一个轴套与钣金件配合,中间用M8的螺丝与固定板固定,摆动架可上下摆动。由于钣金激光切割精度不好控制,现在装配起来摆头处会左右摆动大概20,30mm。有什么办法使摆动架左右摆动没那么大,最好可以控制在5mm左右

网友:
设计个零件把摆动架固定住

网友:
把轴套直接焊在摆动架如何

网友:
加两个平面轴承,可能就是成本上去了

网友:
减小4.1和外径12的配合误差,钣金你12孔做出来有多少误差,

网友:
摆动架孔的公差是多少,然后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孔公差导致的摆动,
我认为摆动架跟轴套的结合面太小了,只能改链接方式,

网友:
外径16太小了,改成跟摆动板宽度一样看看

网友:
割就装只能控制公差。为此建议多个轴套

网友A:
1.Φ12孔与Φ12头配合间隙减小。
2.将Φ16增大。
3.在摆动架Φ12孔同心增加一个Φ12孔轴套。长度10mm左右。

楼主:
这样子,那我多做一个轴套焊在摆动架上看一看效果

网友:
激光切割加工出来的定位孔是无法直接使用的,可以先割出底孔再用钻铰来保证精度。

网友:
只是想赶紧交出去,内侧焊接超大的圆法兰,外侧,也加个超大的垫片。遗留的问题是,没多久会磨损法兰和摆杆接触面,摆幅会越来越大。

长久之计呢,摆杆和轴固定死在一起,轴套内嵌入轴承,再嵌入到固定板内。

网友:
应该是轴套和孔之间配合不紧密造成的,感觉钣金加工不精确也不该造成摆头处20-30mm误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Φ12孔与Φ12头配合间隙减小。
2.将Φ16增大。
3.在摆动架Φ12孔同心增加一个Φ12孔轴套。长度10mm左右 ...

赞同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