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绘的时候,如果法兰轴向和颈项都对不上怎么办?

楼主(2017-12-22):
轴向可以加一个厚垫什么的?颈项有没有办法

网友A:
如果用的是标准法兰,标准法兰都有很强的标准,可以按通经等查相关标准尺寸向标准尺寸上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的是标准法兰,标准法兰都有很强的标准,可以按通经等查相关标准尺寸向标准尺寸上靠。

你没懂我的意思。我是说2个配对法兰位置尺寸对不上,上下左右偏了

网友B:
法兰面加工都是按照加工标准来做的,两个标准都一致的情况下是不会出现对接不上的情况的

网友(点评):
位置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的是标准法兰,标准法兰都有很强的标准,可以按通经等查相关标准尺寸向标准尺寸上靠。

哥们你这悟性不行啊,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法兰面加工都是按照加工标准来做的,两个标准都一致的情况下是不会出现对接不上的情况的

是安装尺寸对不上

网友C:
隔着屏幕都闻到楼主的酒味了,真的,只有喝大的人才会像楼主一样,语文组织水平已经是小学学前班水平了

网友(点评):
整半天一点有用的没有,塞比就知道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着屏幕都闻到楼主的酒味了,真的,只有喝大的人才会像楼主一样,语文组织水平已经是小学学前班水平了

宇宙立方和寂寞回声喊你去斗地主了~~~你又要死了

网友:
把孔铣成腰型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