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零件加工夹具使用

楼主(2017-12-22):
薄壁零件个人认为要从夹具、刀具、程序三方面优化,不能按常规思路去设计夹具,使用刀具上要动脑筋将切削力和热降到最低,程序优化到极致。

摆爪式卡盘
在夹持敏感的原料工件使用摆爪式卡盘,摆动桥把夹持力分配到双倍数量的夹持点上,每个夹持点都只承受一半的力,工件上各夹持点之间的弯曲弹性范围得以缩小。如果夹持点的分布达到最佳的程度(均匀地分布在圆周上),则工件的变形大约可以减小到原变形量的10%,而无需降低卡盘的夹持力。
            摆爪式卡盘

杠杆平衡卡盘
针对大批量相同或类似工件的加工,可以采用特殊的夹持器械。尤其对于薄壁的环,使用带有6或12个直径为400~4000mm卡盘的机械传动式杠杆平衡卡盘,可以获得很好的效果。在各个卡盘之间形成一种夹持量和夹持力的均衡状态,因此,即使工件的圆周存在误差,工件也可以安全且无变形地被夹持住。此外,夹具还可以通过手动和自动被切换到一种纯中心夹持方式。
 快速可调卡钳型六卡钳杠杆平衡卡盘

网友A:
有心人可以做成组合夹具系列,形成经济增长点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些夹具,在哪里能买到?

网友C:
卡盘    外面那个软爪是自己车的   一个车工技术如何就看车出来的卡爪如何 就能看出12 了

网友D:
薄壁加工后变形大不大?我们这边薄壁焊接完后变形量超过3~5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心人可以做成组合夹具系列,形成经济增长点

国内做夹具的人有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些夹具,在哪里能买到?

一些大牌的夹具供应商都有,甚至是可以给你做非标的夹具,只要你能负担的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卡盘    外面那个软爪是自己车的   一个车工技术如何就看车出来的卡爪如何 就能看出12 了

车爪是很考验技术的,最好是严丝合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薄壁加工后变形大不大?我们这边薄壁焊接完后变形量超过3~5毫米!

3-5毫米的变形量是有点大的,机加工后是不会变那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