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的内孔应该放到多少尺寸才好

楼主(2017-12-22):
现准备做一个夹具,夹一根轴,轴的尺寸是417mm,这个夹具的内孔应该放到多少尺寸才好?如图。

网友:
417.2-417.5之间应该都可以,要比轴径大一点

网友:
470这么大的尺寸直径方向放大1左右吧

网友:
轴的直径公差多少,公差小可以考虑间隙0.3-0.6范围内

网友A:
这个内孔做到417.6最合适。

网友:
417.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内孔做到417.6最合适。

您说的是经验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