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垂直旋转安装用轴承

楼主(2017-12-22):
问下,现在在做一个垂直安装,并旋转的机构,轴直径250mm,垂直架长度2500mm,请问这里用什么轴承比较合适

网友:
这种可以选用推力轴承和球轴承配合起来用。

网友(点评):
一般是这样用 具体还要看你的工况

网友:
考虑一下交叉滚子轴承,YRT系列的,承受载荷较大,精度也高,但转速不能太大,洛阳那边有不少国产的。

网友:
没有径向力,转速要求不高,可以才有推力轴承和球轴承的组合,如有径向力,转速要求较高,可采用俩个角接触轴承,或两个锥滚子轴承。

网友:
一对圆锥滚子轴承,建议面对面安装

网友:
经济一点的是推理轴承、论效果还是交叉辊子轴承稳妥一些

网友:
这么大的负载建议选用滚针轴承和平面推力球轴承。

楼主:
交叉滚子轴承,用一个可以吗?2.5米长会不会不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