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漏斗钣金零件怎么才能画出来

楼主(2017-12-23):
如图,是一个组合件,只讨论件一的画法。 我实在想不到件一用钣金命令怎么画出来的?但是别人用了PROE画了出来,并给出了展开图。 我用solidworks一筹莫展啊。 件一长宽高为435*85.6*92.
 如果用基体法兰先画出底边,那么4个边线法兰是画不出来的。 如果用基体法兰画出底边的一部分,再画出4个边线法兰,是可以的。最后底边的两边再用薄片是无法建模的。 所以。。。。。。。。。。。大家谁能画出来?

网友:
画是能画出来,不过这家伙应该祈祷车间师傅不会上楼把他小子从楼上揪下来,拎到车间当场让他指教一二。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展开图呢  给钣金老师傅 怎么去排呗

网友:
中间两条折弯用绘制的折弯试试。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这种

网友(点评):
止裂口没画,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这种

对的你画的正确,能把零件发我吗? 我邮箱jidianruanjianhua@126.com

网友:
这图我也没看出什么难度。

网友(点评):
就是没看懂他说的是什么

网友:
钣金展开图,专业产品设计的是不会做的,即使画出来也是装装样子,因为钣金折弯都是有系数,一个产品设计的那能比专业钣金设计展的准呢,我们都只发给钣金折弯厂产品图纸的。

网友(点评):
多年的疑惑就靠这句话解开了。

网友B:
     如果是我 我会这样做,折弯方便一些。

网友(点评):
这个方案没问题!

网友:
最好把拼缝开在两端的正中,这样既方便折弯又方便焊接。

网友:
是要这样吗

网友:
同样是展开楼主和你的高度就完全不一样,这里面展开的系数差距不是做的 人 怎么可能准

网友C(2018-03-07):
实际中,中间的两道怎么能折的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 我会这样做,折弯方便一些。

正解

网友(2018-04-27):
引用 网友C:
实际中,中间的两道怎么能折的起来?

用边刀

网友:
这图我也没看出什么难度

网友:
这样的图折弯机是不能直接折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