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的方案

楼主(2017-12-23):
最近因为检内圆很苦恼,于是脑洞打开,想了一个新的方案,大家可以评估和建议,轻喷。
原理:激光测距
分析:如图一,圆形激光测距器插入待测内孔,整个圆周发射激光,测出待测内孔对应点到测距器中心的距离,其中最大值和最小值之和,即待测内孔的直径。
疑问:测距器怎么做到与待测内孔同心?
回答:测距器不需要与待测内孔同心,只要插入待测内孔中,不管在什么位置,都可以测量出内孔直径。
分析二:如图二,测距器不在待测孔中心,圆周发出激光,当激光在整个圆周都发射时,总有一束光是通过圆心的。实际上,待测内孔圆周上各点到测距器圆心的距离,其中最大值和最小值是在一条直线上,并且这条直线一定是通过待测内孔的圆心。所以,最大值和最小值之和,一定待测内孔的直径,不管测距器在待测内孔的什么位置。
要求:内孔是完整的内孔;测距器圆周发射的激光束夹角越小,精度越高;测距器激光发射圆周面与待测内孔面要保持平行。

网友A:
为什么不用量具检查内径,?

网友B:
可以不同心,但激光器的轴线一定要与待测内孔的轴线平行,且内孔不能有锥度。

网友C:
第二张图的绿线好像没过圆心吧,检测位置不在对称轴上好像是行不通的。

网友:
这个思路
去年我有一个项目,就做了这个测量方案
后来因为工况的原因,就没有实施

网友:
个人认为,制作一个检测治具,方便、简单,成本低。用激光,你首先算一下成本,你就知道了。
杀鸡用牛刀,你这个,却是杀鸡用大炮。

网友(点评):
不一定,工厂现在大批量的检测都用激光测径仪,自动化检测省人工,还精度高。

网友:
你这是多大的孔径呀

楼主:
有不少大侠少侠提出为什么不用内孔量具?
我的回答是:
从设计上来说,测量内孔就比较麻烦,所以我们做设计时,老师都有教过,配合时一定要优先考虑基孔制。也就是说把孔做成标准的公差,比如H公差,然后通过选取不同的轴公差来设计间隙配合、过渡配合和过盈配合。
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内孔不好测量,所以为了准确的控制内孔公差,就要做专门的检具——两个精加工圆盘,一个做公差最小值,一个做公差最大值,用来塞到被测量的孔里。公差最小值的能塞进去,而最大值塞不进,表示这个孔的公差就是在公差范围内。就像是螺纹的通止规。
这样,可以判断内孔公差是否合格,但是测不出具体数据。另外不同的规格,不同的公差,都需要不同的这个标准塞规,没有任何通用的可能。
另外内径千分尺,测量的范围极小,我就是买了两套内径千分尺,能测量的范围有限的很,一遇到千分尺范围以外的就头痛。所以,就脑洞打开,提出这个激光测量方案,这个测量范围只有一个最小的限制,适用范围你懂的。
还有人说激光很贵,实际上这是一个误解,现在的激光测距仪真心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量具检查内径,?

内径千分尺的测量范围很小,比如我现在只配齐了常用尺寸Φ500以内的,遇到直径大于500的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同心,但激光器的轴线一定要与待测内孔的轴线平行,且内孔不能有锥度。

是的,在后面的要求也提到了。内孔一定要是完整的孔,有锥度倒是影响不大,只要保证中心线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张图的绿线好像没过圆心吧,检测位置不在对称轴上好像是行不通的。

上传的图是示意图,详情见文字分析。激光在圆周上发射的光束几乎是连续的(之间夹角很小),所以总有一束是要通过圆心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在后面的要求也提到了。内孔一定要是完整的孔,有锥度倒是影响不大,只要保证中心线平行。

而且还有个问题,就是要保证激光射术的测量结果 都是水平方向的值,不能是斜线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还有个问题,就是要保证激光射术的测量结果 都是水平方向的值,不能是斜线测量。

激光束本来就是水平的,没有斜线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激光束本来就是水平的,没有斜线的。

那就没问题了 ,按照最大、最小那个原理,可以满足。但是有锥度,似乎整个内圆柱的最大、最小值之和就不是直径值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没问题了 ,按照最大、最小那个原理,可以满足。但是有锥度,似乎整个内圆柱的最大、最小值之和就不 ...

有锥度的时候,我们测量都是测一个平面。这个都是示意图,其实激光束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点,可以认为所以激光束都在同一个平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传的图是示意图,详情见文字分析。激光在圆周上发射的光束几乎是连续的(之间夹角很小),所以总有一束 ...

被你这个示意图误导了,确实,探头不管怎么放都是在对称轴上的。接下来就是考虑这样封闭的空间里,激光束的反射路径的问题,毕竟如果偏离圆心位置,有些位置上发射的光束不能按原路返回,甚至会在内壁多次反射后才被接收到

网友(点评):
这个你们可能吧激光测距想错了,这东西没那么高要求,用了好多次,三十米范围内别太偏就行,毕竟是算相位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锥度的时候,我们测量都是测一个平面。这个都是示意图,其实激光束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点,可以认为所以激 ...

也就是说最终的取值,只是激光头射术所在的一个平面内的最大最小值呗,换句话测量的范围不是整个内孔圆柱面,就是内孔圆柱上其中的一个截面上呗

网友D:
CCD检测跟这个对比怎么样?成本、效率、精度、适用范围,有时间的话请分享一下

网友:
不错,有自己的想法,小弟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最终的取值,只是激光头射术所在的一个平面内的最大最小值呗,换句话测量的范围不是整个内孔圆柱 ...

是滴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D检测跟这个对比怎么样?成本、效率、精度、适用范围,有时间的话请分享一下

这个概念不一样吧!我只是专门针对内孔的。

网友(点评):
我们经常拿CCD来检测内/外径、距离、形状位移什么的,都可以的。 CCD适用面更广一些的。而且速度很快,像我们一般两侧尺寸比较小的,拍照+图像处理不到1秒处理完毕出结果

网友(点评):
所以我说概念不一样,你说的CCD检测应该是一个检测体系,系统,而我说的只是一个检测工具。

网友(点评):
CCD的精度好像没激光高吧,我们现在做的激光测径仪检测跳动和外径重复精度在2um以内。

网友B:
那就好办了,即使有锥度,可以在垂直方向多测几个截面的直径,取值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好办了,即使有锥度,可以在垂直方向多测几个截面的直径,取值就OK了

一般锥孔的标注,都是标注一个基准面直径和锥度,所以测量也只测基准面直径,再测锥度。

网友:
方案要看客户的报价成本,否则别人不会接受的,反而又要改当误时间

网友:
激光测距仪理论误差1毫米,就车间那种破环境误差更大

网友(点评):
这还是相位测距法得到的

网友(点评):
激光测径仪精度就高

网友(点评):
谁告诉你激光测距高精度除非建立在超高频晶振上,比如铯原子,就这种几个公司能用的起

网友:
好方案,预祝成功

网友:
激光测距没有用过,不过能测量准确的话,还是可以试一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不少大侠少侠提出为什么不用内孔量具?
我的回答是:
从设计上来说,测量内孔就比较麻烦,所以我们做设 ...

气动量仪。大致测量原理是一定气压,孔与检测轴之间的间隙即为泄漏通道,泄漏速度与该值一定范围内是线性变化。孔放入检具中,小于1秒即可读出ovt

网友:
好,这个方案会有前途,芯片软件成本都不高。

网友:
这个方案对付厚壁零件可以,但是对付薄壁易变性零件很难,薄壁零件一般牵扯到圆度问题,一旦椭圆度偏大很可能会出现最大和最小值不在同一直线上,如果是后壁不易变形零件还不错,薄壁零件还要考虑一下,或者说是做统计分析,没一度取一个值进行平均或者其他运算

网友(点评):
这个就不考虑了,都变形了还怎么测量

网友:
看不懂,,高深莫测

楼主(2018-03-07):
要是能找个激光测量仪厂家咨询一下就好了,不知道有没有研发的价值。

网友:
赚点威望!

网友:
好思路,在大孔径上应该更适用吧。激光头旋转一圈,再配合图形处理,应该能把整个圆绘制出来吧

网友:
我只知道基恩士的激光测量尺寸的传感器都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