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槽钢延伸到这个筒体的底面上?

楼主(2017-12-23):
槽钢是型材,筒体是实体。我一延伸型材就延伸的筒体的顶面上了。想剪裁因为筒体不是焊接结构还剪裁不了

网友:
焊接件可以单独做焊接零件图,然后组焊装配到一起,确定槽钢的规格长度,然后按照桶中心对阵装配就可以了

网友A:
提供一种思路。 楼主看看这样行不行

网友(点评):
你这方法走远了。

网友(点评):
楼主本来智商就不够,这么复杂

网友(点评):
立方体就是个贱人

网友(点评):
替楼主说话,楼主怎么不领情呢

网友B:
难道拉伸成型到一面不行么??

网友(点评):
他是用的结构件

网友:
没有终止条件:成形到一面命令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供一种思路。 楼主看看这样行不行

网友:
这种简单的修剪操作,SW这么麻烦啊,还是UG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拉伸成型到一面不行么??

结构件难道就不能用截面重新做拉伸嘛??

网友:
自己画个轮廓,形成到一面或下一面。

网友(点评):
我用的焊接构建

网友:
在筒体下做一辅助平面,与筒体相切。。。作为延伸边界,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