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一贴 关于升级机构的讨论(干了50年的机械工程师都搞不明白)

楼主(2017-12-23):
大家看总装配图,我先说一点我知道的1. 整个机构通过件1固定在底板机架上。所以件1是固定死的。
2.在圆螺母7和6升降隔圈之间是一块板。这一块板是随着整个机构上下移动的。
3.链轮合件2内部的M35螺纹和件1升降柱合件的螺纹相配,链轮转动,从而沿着螺纹升降。
4.件1升降柱合件的螺纹是M35的, 件3升降滑动圈的内径是36的,外径上端是M45的螺纹,下端是直径45的光轴。件6隔圈的内径是45.3。

大家看明白装配关系。 说白了,这个升降机构就是来调整工作台的高度的。

1. 图示结构中移动工作台的重量通过件6隔圈传递到件4轴承的内圈上。内圈又传递到链轮台阶和件3升降滑动圈上. 所以这种结构,轴承会承受很大的轴向力。 选用的轴承是61900,是否合适?
2. 件3升降滑动圈的作用是什么呢? 件3的底部跟链轮有一定空间,感觉不合适。 因为要是把圆螺母7松开,升降滑动圈3会往下掉的。
3. 不明白这里链轮转动通过螺纹实现升降,干吗还要装个轴承?  实际升降时,你觉得螺纹是内圈转,还是外圈转。 哈哈我问了一个干了自吹是50年的机械工程师,他也搞不清楚。
4.上升的时候,件2链轮转动,沿螺纹上升,带动件4轴承上升,件6隔圈上升,工作台上升,件7圆螺母上升,件7圆螺母又通过螺纹带动件3升降滑动圈上升。  这么分析正确吗?  如果是这样上升的话,就不要预先松开圆螺母7了。  我一直以为机构要想上升,必须先松开圆螺母7.
5. 对这个机构说出你的分析和理解吧。 我问了老工程师,他的答复我很不满意。 他根本搞不清楚机构零件之间的配合关系,运动关系。

网友:
1 轴承是否适合,我们没有零件图和相关参数,不能下结论
2 件3的作用是带动链轮2上下平动的,
3 装轴承的目的是件3螺旋转动,而链轮不被件3带动
4 链轮2转动,不等于上升,螺旋转动同时上升的是件3
5 我对这个机构没法有看法,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设计目的和要解决什么问题,你说调整工作台高度,对不起,没看到整个工作台和与链轮传动相关的机构,我不能下结论。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是链轮不动,只是旋转,内部的丝杠是可以上下移动的,类似螺栓和螺母,固定螺母,让其原地旋转,螺栓便会进给运动。

网友(点评):
你根据什么认定丝杠是动的,你看到整体装配体了吗

网友:
看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就一链条张紧装置,链轮可以适当上下微调,保持受力在链条的中心,我们都这样做过,

网友:
链轮应该是只有回转,没有轴向移动。不然整个动力传动都得跟着动。

网友(点评):
没看到整个设备前不要轻易下结论

网友:
装配图画的不对吧?应该是靠部件2的旋转(少画了内螺纹),驱动自身以及除1之外的部件上升下降。这个过程只有部件2旋转,其余不转。最后一个图准确,第一幅装配图不太对。

网友:
结构没毛病,
电机安在需要顶升的那块板上

网友:
说句不客气的,机械系大二时候看不懂这图就该打了

网友(点评):
大神,你看懂了倒是说说啊!

网友:
楼主确定老工程师不是逗你玩?觉得你水平太次还看不上他而故意不告你?

网友(点评):
逗他玩的可能性很高,老头可能觉得这都看不懂,可见基础有多差,干脆让这小子一边凉快得了

网友:
看最后一张装配图很好理解,链轮与升降柱螺纹配合(这里链轮图上没画内螺纹)。当链轮转动的时候轴承外圈转动,内圈不动,带动整体升降。
螺母7在升降过程中是不需要松掉的。螺母起固定板的作用。

网友:
1,关于干了50年的机械工程师,我想说对于一个快七十的老头如果不是他真的太老那一定是他该说的都说了只是你没听懂。
2,关于轴承是61900而我看图纸上标的分明是61909这两个差的可不少,我坚信这是楼主疏忽了,但按楼主的意思这轴承无疑是要受较大轴向力的(我且当工作台不轻吧),我想楼主也有几年经验了,这轴承的用法不该不知道吧。
3,就这图及你的表述看3#5#都说的有道理,具体什么情况恐怕只有设计本人知道。
4,你这图在论坛发了不是一次了,让我就图本身评价2分满分5分。

网友A:
轴承会承受很大轴向力吗?不会吧

网友:
烧脑子,先收藏

网友:
1.看件3尺寸 轴承内径应该是61909,具体够不够力,就得看这个机构是具体受多大的,有几个一起承担。
2.件3 是连接轴承内圈和平台的关键。留下空间是合理的。内圈和链轮是相对运动的,所有不能接触,松了螺母是会掉下来?工作时是锁紧的所以不需要多虑。
3.实际工作原理是,件1(螺杆)是不动,链轮(螺母)被链条带动,转动时候就会实现上下运动,带动轴承-件3-隔套-平台上下运动
4.件3,隔套,平台,圆螺母是相对静止。链轮相对于它们都是转动的。所以工作台上升,螺母不会转,件3也不会动。
5.你多半被人忽悠了吧

网友:
这个图没作细看,初看并不难难解:
这个链轮的运行与空心轴的运动是分离的。
链轮负责输送,与工作台的高度无关;空心轴的回转运动,改变那个打波浪线工作台的高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承会承受很大轴向力吗?不会吧

对,这个轴承只有径向力,没有轴向力。

网友:
你不要因为一个问题就觉得别人水平差,思想境界要高一点

网友:
不就是螺母(链轮)转动,带动螺杆升降吗?

网友:
一个类似螺旋千斤顶的东西   感觉没啥好说的

网友:
第一图链轮与螺柱的螺纹画的有问题,第二图就比较清楚了。

之所以用轴承,链轮转工作台不转,升降时可以减少摩擦力。
双螺母是锁紧工作台与轴承及套筒的。

网友:
留个记号,明天来答

网友:
第一张图和第二张图不一样,主要在链轮的位置轴的螺纹长度有差别,应该第二张图是正确定,是链轮与轴有螺纹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楼主,我的理解和你一样,链轮确实有内螺纹的,链轮旋转,整体上升或下降。
工作原理确实如此。 我 ...

如果取消轴承,链轮和丝杆螺旋转动,理论上是可以实现上升下降,但是他们之间有摩擦力,链轮扭力也会有相当一部分传递到丝杆和螺母上,这个力对于被升降对象不一定有利,有可能造成升降对象跟着旋转。所以加一个轴承,隔离扭力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