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略图不显示

楼主(2017-12-23):
如下缩略图不显示,哪位大神能搞?最好帮我远程搞定,谢谢!

楼主:
网上的方法我都试了,不好用

网友:
看看你的打开方式对不!~、
我记得我刚安装2016的时候,默认不是SolidWorks打开,而是一个SolidWorks launcher的软件,那时候跟你的情况一样没有预览图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