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转轴里面什么结构,是不是直接插里的

楼主(2017-12-23):
应该很简单的

网友:
就是直接插进去的,还有一种是立着的。

网友(点评):
如果要是拔的话能拔出来

网友(点评):
看你图片上这个去了左上角的螺母有可能拉出来。

网友(点评):
我猜他也是直接插里的

网友:
应该是两个轴承的把

网友(点评):
不可能有,卡的要死的。这玩意成本贼低

网友:
这个转轴是开启盖子的吧,如何开启呢

网友:
作为转轴左边会有个动力源和支座。如果真这样,这支座那么长,内面应该带二个锥轴承组合吧

网友(点评):
不能。活动的时候卡的要死

网友(点评):
那是轴套式了

网友(点评):
我估计里面什么都没有

网友(点评):
转动件那不会,除非寿命、成本不讲究

网友(点评):
这个东西,门很少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