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轮配步进电机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7-12-23):
需要运动行程200mm,负载4KG.带动产品前后运行。请各位大侠,师傅 教教我计算公式

网友A:
楼主参考如下的计算表示,有相信的计算公式

步进伺服电机选型计算V1.1(实用版).xl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参考如下的计算表示,有相信的计算公式

没威望,很穷的

网友B:
这怎么算??表达不清楚,,有导轨滑块吗?怎么个传动形式?

网友:
   传动方式  是否有导轨 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怎么算??表达不清楚,,有导轨滑块吗?怎么个传动形式?

有导轨,速度时间不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