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了解过冠齿轮吗?

楼主(2017-12-23):
因为项目里面可能会用到,所以希望了解这方面的资料,尤其是关于冠齿轮和斜齿轮、涡轮蜗杆之间的优势和劣势,还有关于冠齿轮该如何设计的问题,希望知道的朋友不吝赐教

网友A:
冠齿轮的最常用名称叫面齿轮、端面齿轮,多用社区搜索
面齿轮的设计
http://www.cmiw.cn/thread-211969-1-1.html
关于端面齿轮---讨论
http://www.cmiw.cn/thread-56534-1-1.html
哪位兄弟是玩大型面齿轮的? 包括齿型设计,齿面加工,
http://www.cmiw.cn/thread-233754-1-1.html

网友:
冠齿轮也做冠状齿轮(英:crown wheel)。冠齿轮的齿分布在端面,一般用在机械的变速、换向离合器上,在玩具上也有广泛的应用。因形状像王冠而得名。冠齿轮的齿分布在端面,一般用在机械的变速、换向离合器上,在玩具上也有广泛的应用。它的优点是:体积小,结构紧凑,传递扭矩大,只要在轴向定位部分稍作设计,可以使其过载时能“打滑”,有自我保护作用。
中文名 冠齿轮 外文名 crown wheel 别    称 冠状齿轮

网友B:
一点不了解的的课件最好不要去用它,否则答辩关很难过去

网友:
没有诶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冠齿轮的最常用名称叫面齿轮、端面齿轮,多用社区搜索
面齿轮的设计
http://www.cmiw.cn/thread-211969-1 ...

谢谢,因为之前一直搜冠状齿轮,所以没有搜出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点不了解的的课件最好不要去用它,否则答辩关很难过去

主要是之前用锥齿轮出现了不少的问题,现在想了解一下面齿轮这方面的资料,实在不行先做一个模型件看一下效果怎么样,至于公司评审,只能再说了

网友(点评):
锥齿轮出现了不少的问题?应该是普通锥齿轮吧,你应该改成弧齿锥齿轮。

网友(点评):
是的,换成弧齿的也是个方向,现在已经在做了,只是突然想起面齿轮,想顺便了解看一下,即使这次用不上,说不定以后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