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人员应该知道的电气知识

楼主(2017-12-23):
1.供电方式:一般是三相五线制,指三根AC380的电源线,一根零线,一根地线。任何一根电源线和零线构成我们市电AC220V.
2.装机功率:设备或者项目里面的所有功率相加;一般AC380V的设备或者电机一千瓦为两个安培,AC220V的为4.5个安培。
3.电机是否需要正反转,需要的话会增加接触器以及一些触点(一般AC380的电机换相只需要对调两根电源线);
4.电压等级。
A,电机的电压等级,是交流220V的还是交流380V的;比如说我们会用到震动电机,那么380V的功率范围较大,但是需要配套空开和接触器,220V的功率较小,但是控制简单,不暂用电控柜的空间。
B,电磁阀的电压等级,是交流(AC)220V的还是直流(DC)24V的,那么交流的发热较大,不受距离限制,噪音大,吸力强;直流的距离太远会产生压降,PLC可以直接驱动DC24V电压,并且是安全电压,不会对人体或者设备有危险,一些防爆区域也是比较有优势。
5.控制方式
A,电机的控制方式,是工频控制还是变频控制,是普通电机还是变频电机,变频电机一般都有独立风扇,那么电气方面就需要增加接触器给风扇供电。
B,电磁阀的控制方式,是单电控还是双电控,单电控只要PLC一个点位,通电则吸合,断电则断开;双电控需要两个点位,一个电磁阀线圈通电则吸合,另一个电磁阀通电则断开,比如说一些气爪或者反转机构,那么必须要双电控。

网友A:
还有一些小厂是三相四线制的,说是会节省一点成本,少一根线嘛

网友(点评):
是少了地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些小厂是三相四线制的,说是会节省一点成本,少一根线嘛

确实,小厂都是四线

网友:
加一条:日常电器使用在海拨1000m以下。

网友B:
能说一下,零线与地线的区别不?

网友C:
一般AC380V的设备或者电机一千瓦为两个安培,AC220V的为4.5个安培。

这一条没大明白,望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说一下,零线与地线的区别不?

零线用作电路回路,地线用作漏电或突发高压雷电等引流

网友(2018-02-23):
气爪或者反转机构为什么必须要双电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AC380V的设备或者电机一千瓦为两个安培,AC220V的为4.5个安培。

这一条没大明白,望赐教。

应该就是估算一下电流吧,380V的设备,功率1KW的话,电流2个(安培)左右;
220V的设备,4.5个(安培)电流。

网友:
      还有注意电压和频率,特别是国外。中国工业电是380V,50hz,台湾,韩国,日本等地是380V ,60hz,在欧美国家可能是440V ,60hz, 特别是在国内需要调试的项目,还需准备变频器。电机有可能需要选择双频电机。曾经吃过亏。

网友:
你好,关于电磁阀的问题。我有点不明白,拿SMC7000系列来说,双电控的2位5通或者3位5通电磁阀是有两个电磁头,但每个电磁头只有两条线,一条接信号另一条接公共端,但模块一个点位上不是有0.0 0.1两个信号接点么?那么一个电磁阀4根线信号线分别接0.0 和0.1 共用公共端不可以么?这么算的话一个电磁阀就是一点了。

网友(2018-07-02):
谢谢分享,前两就因为没有装零线,设备搞半天没有启动。

网友:
学机器人,电少不了

网友(2023-03-24):
能推荐几本书吗?

网友:
有用,还需要了解更多才行

网友(2025-04-18):
机械设计还是要懂点电气比较好

网友(2025-06-18):
豪豪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