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合器的分离行程是个什么概念

楼主(2017-12-23):
今天在一个离合器的技术协议上看到“分离行程为11mm”,想问一下,分离行程是个什么概念

网友A:
准确的写法是A+B,A是分离的有效形成,B是指间隙。关键需要知道是哪类的离合器,不同的种类,定义略有区别

网友:
主从动片彻底分离其执行机构所需要的行程

网友:
字面讲楼上已经有了答案,但对于超越离合器来讲的分离行程是分离角度。

网友:
自由行程是离合器踏板踩下去拉动拉线,离合器拉线拉着拨叉,拨叉拨动分离轴承和压盘接触时的行程
接合行程是踩下离合器,挂上档后,离合器踏板慢慢往上抬时,离合器片开始传动驱动车辆行走的行程
有效行程是踩下离合器后,分离轴承分离压盘有效做工后,能轻松挂档,不会有异响的那段行程距离。也就是主动力与摩擦片完全分离时的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确的写法是A+B,A是分离的有效形成,B是指间隙。关键需要知道是哪类的离合器,不同的种类,定义略有区别

推式离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