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铸件平行度0.02位置度正负0.015,夹具如何设计,工艺该如何排

楼主(2017-12-23):
 毛坯图如上,2D图上
目前加工出来的产品,问题也就是红色标示的部分,平行度,和36.015位置度超差

网友:
做个定位卡具,最好是车铣复合的加工中心,你指的这几个地方主要要靠编程加工工艺和机床自身精度好保证。

网友:
用膜片夹头,

网友:
铝件的是很容易变形的,一定要留余量精加工的,而且要保证右端的A基准和外圆是一刀活,楼主的工件我见过加工,基准加工后如果没有车铣复合机床,用立加也没问题的

网友A:
涡旋压缩机配件?

网友:
三点定位原则,万变不离其宗!

网友B:
两端面车成在立加不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涡旋压缩机配件?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端面车成在立加不可以么?

目前位置度做的不好,只是能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