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蓝的技术要求怎么写

楼主(2017-12-24):
发蓝,或者是发黑,煮黑,不同厂家的处理效果不一样。大多数厂家做的,表面效果发暗,像螺钉一样,时间久了同样生锈。而有的厂家做的,黑的发亮,特别好看。在图纸上的要求都只是要求发蓝,想问一下:发蓝在技术要求里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数据或者量化的指标,可以做到比较好的效果,具体应该怎么要求。

网友A:
不行技术要求上都给写上好了。
JB GQ 1069-1985 机床零件碱性发蓝通用技术条件

网友:
厂家发蓝的效果不尽相同,可以提出要求,或者准备个标准样件,让厂家照着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技术要求上都给写上好了。
JB GQ 1069-1985 机床零件碱性发蓝通用技术条件

请教一下,这个资料提到的标准是不是有一整本书?对机加工所有工艺规定了国标?谢谢

网友(点评):
就发黑的行业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技术要求上都给写上好了。
JB GQ 1069-1985 机床零件碱性发蓝通用技术条件

非常感谢

网友:
说真的这方面还得看链条、联轴器专业工艺,通用机械只在表面处理栏中进行“表面发黑(蓝)”标注

网友:
一般都是写“发黑”一类的,真想靠谱还是直接找个好点的厂家,面谈

网友:
还是发黑用的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