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槽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7-12-24):
大家看看这个深槽怎么加工最经济合理。57宽155深

网友:
下载你这个附件还需要10点威望。真心贵所以楼主为什么不直接截图出来呢?

网友(点评):
4楼有图片了

网友:
有一种机床叫刨床,深槽加工可以试试

网友:
如果#45料,
大批量:合金盘铣刀开粗后,拉刀拉
没批量:线割,余料好回用

网友:
槽孔可以用铣削的方式加工

网友:
精度不高,铣床直接来吧

网友:
普通立式铣床,粗加工

楼主:
感谢“面壁深功”把图纸给转化出来,我第一次不会弄图纸。提前在槽底制出1个孔,用双柱(龙门)带锯,锯2次,效率比较高,就是第1锯卡锯。怎么解决卡锯问题?另外,我还想定做1台双锯条锯床,1次干成。材料40Cr调质HB270~320。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用铣床直接铣出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面壁深功”把图纸给转化出来,我第一次不会弄图纸。提前在槽底制出1个孔,用双柱(龙门)带锯,锯2次 ...

想定做机器,说明量不小;
带锯可以用,说明要求并不是太高;
用圆盘锯,合金锯片,双片。大功率快速切。考虑过没有?

网友:
首先,咱的标注能不能规范一点。其次,标注注意检查,要标全,我实在看不出你这个宽61的平面距端面多远。最后,这个零件我觉得没什么事一台铣床不能解决的,如果有,请用两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面壁深功”把图纸给转化出来,我第一次不会弄图纸。提前在槽底制出1个孔,用双柱(龙门)带锯,锯2次 ...

锯条卡住我估计锯到下面,材料有点形状变形了,或者是你夹紧的地方有问题。还要就是锯齿,你可以选择下粗细。

楼主:
@ywjianghu,你好!关于圆盘锯,能不能给个链接,看看是哪种圆盘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