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眼花缭乱的机加工夹具(五)

楼主(2017-12-24):
       差速器壳精车轴承台工序加工 Φ38.5外圆,设计基准为 Φ28内孔轴线。关键尺寸为 Φ38.5mm,表面粗糙度为Ra1.6,保证右端 Φ38.5外圆与 Φ28内孔的同轴度误差不大于0.01。
通过主轴前端的锥孔安装夹具,使夹具的回转轴线与主轴轴线的同轴度提高。所以,将芯轴的一端设计成与主轴锥孔同锥度的锥柄,并与锥孔配合。为防止夹具在加工过程中的松动,通过拉杆将芯轴紧固在主轴上,如图所示。
下图是车床类液压夹具
无工件放松状态
工件装夹状态

网友A:
这夹具真精致!

网友B:
高精度夹具,批量生产。我还没接触过,只是一两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精度夹具,批量生产。我还没接触过,只是一两件的。

汽车行业用这种夹具的比较多,因为加工数量大,均摊成本就比较有优势,为了一两件工件买这种夹具,成本很高的

网友C:
能用上的都是成规模的公司了,要不成本消耗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夹具真精致!

复杂的零件只能用特殊的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用上的都是成规模的公司了,要不成本消耗不起

汽车零部件厂才能用的上,一般的没规模没批量的公司是用不上的

网友D:
这种夹具如何实现机械手自动装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夹具如何实现机械手自动装夹?

不太好实现,但是液压夹具都有实现机械手自动化的可能性,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