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轴承挡圈槽设计实例

楼主(2017-12-24):
   很多同事在设计和标注挡圈槽时都会犯下图左所示的标准错误。
   左图是给一个宽度为9mm的轴承、厚度1.2mm的挡圈进行标注,其挡圈槽按照机械设计手册标准设计尺寸和公差给出,但安装轴承位 置处另外单独标注尺寸和公差,造成轴承在安装挡圈后轴向仍有较大松动,这在高速设备上是不允许的。
   按照国外高速动态设备经验,应按右图所示标注,即查好挡圈槽尺寸和公差标注后,按照轴承和挡圈的总厚度,再标注一个总尺寸和公差,一般放上公差0.1mm,下公差为0。请大家在以后的设计中遵照上述规范进行出图和设计。
   标注顺序及选择 直接影响着加工制造。大家要细细揣摩,积累经验。

网友:
很少这样去做的。

网友A:
GB893.1里写的明白就是右图这种方式。

网友:
确实是左图标注的人多

网友(点评):
好吧,我占一个

网友B:
这种标注,存在一些问题:
轴承位的10.2尺寸,怎么检测?左边标注还可以用标准块规或量柱,百分表对比检测。如果按右边标注,检测方法是个问题。
并且,工艺上这个尺寸也不好保证,车一面后,机床走距精度可以是很高,但切环槽用的不是同一处刃口(前刃和后刃),刀具宽度那1.2MM误差是会很大的。这也造成那10.2的尺寸散差会很大。

网友(点评):
测量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
我见到的实际上很多标注还是左图样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B893.1里写的明白就是右图这种方式。

这图能说明什么?害得我亲自去翻了一下国标。

上图与楼主所说的标注形式无关。高速轴承要可靠定位,挡圈不是一个好选择。标注的检测形式也是存疑的,所以层主说GB上都是这么标的,特地验证,结果不是那么回事。

网友:
如果真的要求很高,就不能用挡圈这种固定方式。

网友:
我这里,真的没有国标手册之类的。

但,从来没有犯过左图的标记方式这种错误。

GB是怎么来的?不还是从实际需求总结出来的吗?

左图这种错误,还需要去翻什么标准才能知道的吗?

我是一直反对让设计新手先从出工程图开始做起的坏思维方式。没能理解这零件和这零件的每个特征是干什么用的都不知道的人,怎么出图?

让我郁闷的是,按照右图方式标了,外发机加工的还是改图纸参数,想按左图方式来加工的。。。

另外,挡圈槽的宽度(1.3处),我真的从来不标精度,想不出来为什么要标。
我只标轴承厚度加挡圈厚度的精度。

网友(点评):
大侠讲的有道理,对原理性理解的要透彻

网友(点评):
标注不符合工艺,而且还不好检测。 能用就行了?

网友(点评):
公差是声明精不精的事儿,从哪儿标到哪儿,是声明机构设计意图的事儿。设计意图都搞错了,精度也就没他什么事儿。

网友:
以前也是按照左图做,后来被一位老工程师教育了。一般按照右图不会有错。按照左图出的零件,如果是用卡簧定其中一个方向的位置是很容易跑位,大的轴承会有0.5mm的间隙(卡簧厚度少0.2+本身槽0.2+槽公差0.1)。

网友(点评):
老工程师经常会出错的。于理不通

网友:
我们也是用左侧的方式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图能说明什么?害得我亲自去翻了一下国标。

上图与楼主所说的标注形式无关。高速轴承要可靠定位 ...

顶一下层主,这个人说的跟楼主说的不是一回事

网友:
我觉得无论是那种标准形式,最终的目的,都要用尺寸链控制关键部位的尺寸精度,就像挡圈这两种标注方式,其实都可以得到最终轴承与挡圈的最大和最小间隙,只要满足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
之前开会还说过这个问题,当时觉得就是为了避免轴承装上后有间隙晃动吧

网友:
各有各的路子

网友:
这么厉害,也行。

网友C:
正确的标注是右边这种方式,能有效地控制轴承的轴向窜动。测量时也只需关注10.2这一个总尺寸,用块规和专用的通止规很好检测。
左边的标注会引起累积误差,因为尺寸链多了一个增环,在对轴承窜动要求不高时可以这样。
但往往一个机械装置是由很多零部件组成,小的地方不注意尺寸链的累积误差,组合后会存在很大的偏差,运转起来可能容易出现故障。
设计是一项细致的工作。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标注,存在一些问题:
轴承位的10.2尺寸,怎么检测?左边标注还可以用标准块规或量柱,百分表对比检测 ...

切1.2mm的刀应该是一个成型刀吧?精度没啥问题吧

网友:
顶楼主 学习了楼主帖子 看了圈评论  的确右图标注对轴承安装后的间隙控制更好 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确的标注是右边这种方式,能有效地控制轴承的轴向窜动。测量时也只需关注10.2这一个总尺寸,用块规和专用 ...

请问你说的块规怎么测量啊?专用的通止规是什么样子的啊?

网友(点评):
这个专用通止规估计有点复杂,得好好想一想才能回复你。 没见过你这么较真的,真是的。

网友E:
直接量卡簧的厚度,卡簧槽不留余量不就没间隙了,我们一直这么做,不知道有没有弊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切1.2mm的刀应该是一个成型刀吧?精度没啥问题吧

嗯,应该是恰恰会出意外的。正如车床走距一样,5圈应该是5mm,但结果恰恰不如人意。

所以需要检测的原因也是这样,很多我们认为应该是,不会出问题,恰恰是最容易出问题的环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说的块规怎么测量啊?专用的通止规是什么样子的啊?

那怎么用块规呢?我不是较真 我是不懂想多学习一下,哈哈

网友:
有朋友问怎么测量,专用的量规稍复杂,其实也可以有简单的方法。
比如10.2+0.1尺寸,先垫一个9.5标准高的专用块,再用0.7厚的块规塞得进,用0.8厚的块规塞不进,就算合格。
注意不能用软的塞尺,要用不同厚度规格的块规。

网友:
况且,现在高度测量仪已经比较普遍了,条件稍好点的可以用高度测量仪测量实际尺寸。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种标注,存在一些问题:
轴承位的10.2尺寸,怎么检测?左边标注还可以用标准块规或量柱,百分表对比检测 ...

社友您好,我说一下我的观点。如果说测量有问题的话,那么两种标准方法同样存在测量问题,所以不能以使用何种测量方法去判别。
右侧的标准方法是大家都在用的规范标注方法,这个是没错的。
测量方法可用常用量具(卡尺和深度尺)间接侧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社友您好,我说一下我的观点。如果说测量有问题的话,那么两种标准方法同样存在测量问题,所以不能以使用 ...

然而你这句:“右侧的标准方法是大家都在用的规范标注方法,这个是没错的。”

本身就是个值得推敲的命题,它是否规范,只是你个人的认知,不是真理。

所以,任何建立在某个论点就是正确的推论,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量卡簧的厚度,卡簧槽不留余量不就没间隙了,我们一直这么做,不知道有没有弊端

装配工保证不会打死你的,他会让你过去教他怎么装进去。

卡簧的厚度公差可是很大的。

网友:
按设计师的要求去标注就好了。标注的再好,没法加工,没法测量有什么用?最后还是工艺上来细分保证。所以熟悉工艺的人员会考虑怎么去加工,怎么去测量,才怎么标注。如果轴承需要轴向定位的,一般这里会用斜坡挡圈,保证装配后压紧轴承外圈,而公差保证怎么都会有间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