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盘怎么解决受力后倾覆的问题?

楼主(2017-12-24):
比如平常的餐桌转盘在上面放菜后转起来总是倾覆颠簸。我想这种转盘怎么解决它颠覆的问题,特别是中间必须中空,薄型(一个扁扁的转盘),不能加转轴的情况。

网友:
转盘里面有轴承,轴承可以承受倾覆力矩

网友: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受力点下面加滚动支承

网友:
增加底面受力面积,和底座重量,但是这样有个坏处,就是搬运没那么方便,增加重量。一般餐桌其实可以更稳,但是更稳的代价就是要搬运,清洗更麻烦。感觉二者很难兼得。

网友:
加大环形滑道直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