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关于调平工作台的设计

楼主(2017-12-24):
是这样的。一个1000×500mm的台子,上面需要放置一个2到3t的工件。现在台子四角有4个基准面,两边分别有一个基准孔。台子放在4个电动缸顶升上,用来调平,使得4个基准面所建立的加工坐标系的XOY平面相对于机床XOY平面的平行度小于0.03mm,也就是平面度小于0.03mm。另外现在工人是用锤子敲台子侧面,让它进行角度的微调,使得两侧的基准孔的中心连线和机床的X轴平行度要小于0.03mm。

有没有哪种机械结构,可以使得角向的调整和平面度的调整结合起来,就是能进行XZ两轴方向的调整啊。因为需要做一个能自动调整的机构,角向的调整就不能用人工敲这种方式了,想的在台子侧边各装两个电动缸来推的。

有那种机械结构能把侧面的推,和下面的调平,这两个运动结合吗。类似于机械手?
而且既要能够满足承重,又要精度达到

网友:
尺寸不算大,为什么不直接上下两面龙门铣床上来一刀?旋转的话,你底下做个底座,上个回转支承,加个锁紧机构。

网友:
兄弟是不是做个安装平台,该不会是数控车床安装平台

网友:
龙门加工可以吗

网友:
能出个现场图不,简图也行,还有它加工负荷如何?

网友:
这个需要完全自动化吗?调平工作台采用螺纹顶丝结构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