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rmoh渗碳淬火出现软点

楼主(2017-12-25):
材料20crmoh,渗碳前清洗,450℃预氧化1h,进路渗碳淬火,近期出现产品出现部分软点,位置不固定,齿盘类和轴类均有,但不是全部!!、请问专家们能否帮我分析分析!

楼主:
预氧化后产品外观状态!!

网友:
头回见到这材料,学习了。

网友:
是不是原材料有缺陷?

网友:
看工件预氧化后的斑,清洗或清洗工艺就是不合格。

网友:
这种检测出来热处理硬度不达标的,我们都是直接退给供应商了。

网友:
现在的原材料也会有假的

网友:
真心没接触过,楼主普及下

网友:
可以看一下淬火介质温度均匀性方面的问题。是不是淬火时零件局部达不到相应的降温速度,导致形成了别的相,形成软点。

楼主:
现在怀疑渗碳前的清洗残留问题!

网友A:
有报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报酬吗?

分析分析呗!!

楼主:
如果不渗碳,只淬火20CrMOh的硬度应该是不超过35HRC,油淬可能会更低!

楼主:
最近换了清洗剂,但是还是陆陆续续出现软点问题!!!

楼主:
会不会是问题出在淬火或者材料本身的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