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合适的固体流量计

楼主(2017-12-25):
工况:
约100mm直径的管子,内部流淌固体颗粒,比如化肥。嗯,化肥。
粒径约2~4mm
我要知道它有没有断流,流量多少。
有没有合适的固体流量计给推荐下。比如像检测液体一样,直接开个洞焊在管子上的那种。
我是搞机械的。
多谢各位搞电的朋友。

网友:
有这种东西,基于电磁波衰减原理。家里的WiFi路由器穿墙会有损耗吧,检测出这个损耗就知道料有没有充满管道。精度不高,只能定性检测。
如果需要精确测量,查一下冲板流量计

网友:
搜搜:微波固体流量计,貌似很成熟了。

网友:
管道后方加个称量系统,通过测量化肥的冲击,精度很高
A是传感器  B是走料槽

网友(点评):
不行啊,我这个工况本身就有冲击。谢谢。有冲击的地方我在帖子里没说。

网友A:
基恩士固体模态流量检测器,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恩士固体模态流量检测器,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大侠,在基恩士官网没找到啊,麻烦给个链接好不?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