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加工零件求助

楼主(2017-12-25):
钣金加工成U形的零件,如图,竖直的两边必须比底边短吗?如果一样长,能加工出来吗?

楼主:
之前有这个零件,加工厂说三边一样长 加工部出来,竖直的两边必须比底边短才行,我不是太明白   请教大家

网友:
百度找的。

网友:
看刀具,直刀理论需要竖边比底边短,用弯刀可以长一些!

网友:
加工厂需要从刀具上找切入点的

网友:
这个肯定可以的,这类U型管也是常用类型,直接钣金型材那里都有卖

网友:
钣金的关键是刀具的形状,

网友:
3#楼给出图可以考虑

网友:
不能只听一个工厂的说法,只能说他们折弯折不出来,别的工厂没准能折出来,或者做模具冷挤压,也能做出来,就是成本高

网友:
能呀,可能他的刀具就几样吧。

网友(2019-07-19):
刀具不多的情况下是不好折的,但是并不是没办法的。刨槽,压线,先折变角度后面敲出来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