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力学分析求助

楼主(2017-12-26):
如图所示,黄色拐臂逆时针转动,带动右边铁块向上运动,接触面为图中红色圈所示(切面)。在(铁块)保持力一定的情况下,如何计算转动黄色拐臂所需的力矩。初来机械社区,望有大神指点。

PS:右边铁块在轴向上被施加一个力,比如压了一个重物。想知道在黄色拐臂上施加多少转矩时可以把铁块翘起的力学分析。
PPS:右边铁块左右方向被限制住,只能轴向移动即上下移动。
这是我画的受力分析图,第一张F1是拐臂对铁块的合力,被分解为F2(向右)和F3(向上);第二张F1被分解为F4和F5,F4为垂直于力臂的力,用来求拐臂力矩。
这样分析之后,在知道右侧铁块保持力即F3、两个夹角的情况下求出合力F1,进而求出F4来求力矩。不知哪里出了问题,按照常理,应该是阿尔法角越大,越难翘,这样的分析结果却是相反的。

网友:
围观学习,坐等大神

网友A:
你这右边铁块轴向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右边铁块轴向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

拧着螺母的,固定的。想要求出这个固定力一定的情况下,多大的力矩转动黄色拐臂可以翘起铁块,使它沿着轴向向上移动。

网友B:
右边铁块水平方向可以移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边铁块水平方向可以移动吗?

不能移动,只能沿着轴向即上下移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能移动,只能沿着轴向即上下移动。

那你图上很明显黄色拐臂下方与右边铁块干涉啊

网友C:
T=F*r*sinθ,r为凸轮移动最大点,F是铁块作用力,θ是受力点夹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图上很明显黄色拐臂下方与右边铁块干涉啊

这是拐臂转动,铁块上升之后的情况,没有干涉。

网友(点评):
这个神奇了,看不懂。自由度为零怎么会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T=F*r*sinθ,r为凸轮移动最大点,F是铁块作用力,θ是受力点夹角

您好,铁块作用力F是垂直于拐臂斜面的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铁块作用力F是垂直于拐臂斜面的嘛?

刚才写错了
F2=F1/tanθ;L2=r*cosθ;T=F2*L2

网友D:
黄色装懂部分是一个凸轮吧,老感觉结构有些奇怪,有棱角

网友E:
凸轮机构与右侧的接触面是平面,转动起来怎么实现良好接触,是否改成弧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黄色装懂部分是一个凸轮吧,老感觉结构有些奇怪,有棱角

因为力的要求,被我改造过,这是它原本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凸轮机构与右侧的接触面是平面,转动起来怎么实现良好接触,是否改成弧面

谢谢指点,会考虑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会考虑这个问题的。

目前是在接触面涂抹润滑脂。

网友:
不对吧,F4应该比F1小吧,你把分析顺序调换一下试试

网友F:
没过深的看 ,但你为啥反着推力呢?不应该以弹簧力为基础推其他分力吗?你为什么先拿出转臂的力分解到铁块上,然后就认为那个力是铁块对转臂的分力呢?还是我看错了?还有他你这凸轮力矩的计算是不是直接可以在凸轮最远端就来分析?只要最远端够了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过深的看 ,但你为啥反着推力呢?不应该以弹簧力为基础推其他分力吗?你为什么先拿出转臂的力分解到铁块 ...

我的分析

楼主:
谢谢你的分析,按照你的方法,先从铁块入手,往下分析,我觉得你的结论是正确的。
但是当拐臂作为主动力,来带动铁块上升时,这样的情况下也就是反着分析,第一个合力应该就是垂直于拐臂的那个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写错了
F2=F1/tanθ;L2=r*cosθ;T=F2*L2

把问题简单化啦

楼主:
这是两种力分析方式的区别,在于F到底是合力还是分力。下面那张图是当拐臂转动时,它对铁块的直接力是垂直于拐臂的,效果是让铁块向上和向右运动(即为两个分力)。

网友:
因为你求的是转臂的力矩,所以转臂凸轮对铁块的作用力是未知的,而弹簧的形变是可以知道的,那么弹簧力就是已知的,就只能按照我先前画的分析那样来算
再说一点,要算力矩,那么这个力就必须垂直于力臂,我之前的那个是假设P点与轴心在同一水平线上,所以F3就是所求的力,在其他角度时,F3的方向就不一定是竖直的了,但它肯定应该垂直于P点与轴心的连线,所以我不知道你现在画的F到底指的是什么合力,假如你画的F是你所求的力的话,我没看出它垂直于哪个力臂,还是你画的F只是在给我讲力的合成与分解?

网友F:
我知道了,你的F在计算最后计算的时候还得分解下一对不?你这F只是凸轮对铁块的作用力,并不是求力矩时所用的那个力对不?还是真的在跟我讲力的合成与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知道了,你的F在计算最后计算的时候还得分解下一对不?你这F只是凸轮对铁块的作用力,并不是求力矩时所用 ...

不对,看岔了,你这F不是我说的那样,看来你真的是在跟我讲力的合成与分解了....

网友:
E:\123.jpg  这是我的理解 右边的压块分析。

网友F:
哈哈,不好意思,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是我没好好看你一开始的表达,粗心的毛病是改不了了,你说的跟我说的一回事,只是我习惯顺着已知力来推,没仔细看就以为你力分析的有问题,尴尬....

网友:
仔细想了一下,按照你第一副图片里的,你的α角越大,那么造成铁块对固定他的那根轴的作用力F2越大,那么的确会锁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不好意思,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是我没好好看你一开始的表达,粗心的毛病是改不了了,你说的跟我说的一 ...

阿尔法角增大肯定越难翘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不好意思,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是我没好好看你一开始的表达,粗心的毛病是改不了了,你说的跟我说的一 ...

没事,搞明白了就好,嘿嘿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我已经弄明白了

网友G:
看着好头晕啊,计算力矩就两个因素,力和力臂,搞什么分力合力啊,又不计算摩擦力!
弹簧压力平移至受力点,然后乘以垂直于此力的力臂,不就行了吗。前提是你的结构绝对可靠没有变形,并且不计任何摩擦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着好头晕啊,计算力矩就两个因素,力和力臂,搞什么分力合力啊,又不计算摩擦力!
弹簧压力平移至受力点 ...

确实,一开始想复杂了。不过我这个不是理论计算题,是有实际工况的,摩擦力不能忽略不计(而且还不小),所以还是不太好计算。

网友(2018-06-28):
引用 网友G:
看着好头晕啊,计算力矩就两个因素,力和力臂,搞什么分力合力啊,又不计算摩擦力!
弹簧压力平移至受力点 ...

你這樣只算了垂直方向的,水平還有一個力矩就沒算了。

网友:
使用solidworks motion模块仿真不就行了,分分钟就计算出来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是拐臂转动,铁块上升之后的情况,没有干涉。

转动的过程不会产生干涉吗? 当凸轮的直角尖端与铁块接触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转动的过程不会产生干涉吗? 当凸轮的直角尖端与铁块接触的时候

角度在一定范围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图上很明显黄色拐臂下方与右边铁块干涉啊

正常应该是有空穿过

网友:
当凸轮逆时针转动时,θ角变小,α变小。则结果中的三角函数部分,整体变大。所以产生扭矩的力F2是变大的。而且逆时针转动时作用点半径R变大,所用所需要的电机输入扭矩是变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