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卫生级罐体的前辈帮忙看下

楼主(2017-12-26):
各位前辈,我想做一个10寸的装药液的管子,我们外协卫生级别最大的管子也就10寸,就是外径254,配套的卡箍,平接头都有。但是我在GB/T25198-2010上查到封头,就是黄色的那个。没有直径254的,之前在别的图纸看到有的管子底部用的外购的多功能板焊接的。有没有用的前辈啊,我在网上没查到相关的多功能板

缓冲罐

缓冲罐

网友A:
底部封头建议你做成锥形的,目前国际最完善的方案就是用的锥形,其中典型的属GE Healthcare的设计,这样是最利于清洗干净的

网友B:
封底封头都可以定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部封头建议你做成锥形的,目前国际最完善的方案就是用的锥形,其中典型的属GE Healthcare的设计,这样是 ...

嗯嗯,我先去了解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封底封头都可以定制的吧

有国标的标准系列,我想着能用标准系列的就用标准系列。但是经验不足啊,卫生级管道外协最大做到10寸254外径,再大就是工业用的管道了

网友:
可以去订做呀

网友:
没看懂,给你顶了.

网友C:
1、那个封头可以定做,冲压或者旋压都可以;
2、重要的是,做卫生级的罐子,接驳出/入口的管子,你这样画图是不行的,必须抽口要圆弧过渡,这样加工后的罐子内壁才能清洗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那个封头可以定做,冲压或者旋压都可以;
2、重要的是,做卫生级的罐子,接驳出/入口的管子,你这样画 ...

嗯,问过其他同事,封头可以做的。这个图纸是在三维装配图中使用的,最终罐体里面是机械抛光Ra0.4后电解抛光的,焊接点其实实物都是有小圆弧的。看着之前图纸上标注的焊接要求,头疼啊,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