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跑偏怎么调整

楼主(2017-12-26):
同步带开机就往里偏,磨带轮挡片.怎么解决.两轴不太平行,轴位置已经固定

网友A:
找不平行的原因,改零件,改结构。

网友B:
主要是因为下面根轴不垂直吧,张紧轮那块板3个安装孔适当铣长一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平行的原因,改零件,改结构。

可以提供个思路吗,不平行是安装造成的,误差不是特别大.这样涨进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因为下面根轴不垂直吧,张紧轮那块板3个安装孔适当铣长一点呢

对,加工加组装误差造成了不平行,现在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

网友:
可以把涨紧轮 弄个角度 把皮带纠正回去   我没试过 只是提个想法 哈哈

网友:
搜一下社区的老帖子,有很详细的解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加工加组装误差造成了不平行,现在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

那块板拿下来再加工一下不费劲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块板拿下来再加工一下不费劲呀

可以在涨紧轮上做文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在涨紧轮上做文章吗?

你跟帖这会时间那块板都处理好了

网友:
如果不是太大,可以采用加大包角的办法来防脱,不过就是容易费带

网友:
皮带改为带导向型的,这样能够有效防止跑偏。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增大了带轮,涨紧轮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