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拧紧螺丝向后翘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7-12-26):
大神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板拧紧螺丝向后翘

网友A:
孔间距不合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间距不合适吧

因为下壳是钣金壳,再往上就是折边,做不了铆样,所以孔距最大只能达到图中所示那样

网友B:
基面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面有问题

哪里有基面有问题?

网友B:
安装的基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的基面

基准面是铆柱连接的,测过了,没问题

网友:
板的安装面呢?